新人想加入KT机行列

楼主(2009-05-25):
求一张图纸
最好是有人做过的 最好有
电机
浆
电池
舵机
等 配置的。。。。。
新人什么都不明白 希望各位大侠 多多帮助。。。
十分想飞KT ~!!!!!
最好总造价在800元一下

网友A:
taobao上搜搜,有入门装的,到手飞那种。600元左右。
我饿570元,全配件,自己切板子做饿。

网友B:
在坛子上搜一搜,大把贴子

网友C:
在网上买2个空机90元;2208 1200KV 30A电调 90元;1800MA 3S电池90元;锂电充 50元;天地飞06A 一套 220元;舵机 9克的 22块一个。这是我的预算。

楼主:
不知道4VF 飞KT机行不行?买个二手的2XX左右 带接受

网友D:
电机要2212KV1000 的 30A的电条也就70元是XXD的 里电冲不带电源50吗 你还有很多的东西要买碳干,胶枪,舵角。机轮。 浆保护器,香蕉头 。电烙铁 浆 控的电池和冲电器一些修机用的小工具 电量显示器也买一个可以监护电池还有什么想起来在说

网友D:
浆 1060 或1047都可以 4VF当然可以了这个控不错

网友E:
对·掏宝里的套装·是全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