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A123有问题??

楼主(2009-05-25):
我买了个A123,,用B6充的.设置3.6V充电...充完后用电显测试...发现2个
电池
都是4.01V...有一个还是3.33V..问店家,店家说B6
充电器
不行,不是单独的平衡充,,.
请教各位前辈,B6冲A123真的不行吗??

网友A:
LIFE 模式,3S 9.9V 5A充

网友B:
什么B6哦,居然充到了4V。应该3.6就停充了。

网友C:
估计你设置错误,应该是3.3v。还有拟的电池内阻不同。

楼主:
3.6也可以啊,.我用3.3V充也是这样.其他2个都是3.7V左右,,,就那个怎么充都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