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有刷马达的寿命是多久的?

楼主(2009-05-25):
现在飞LAMA,发现全油门都飞不上去了。一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然后换了另外个电池还是飞不起来。初步断定是电机不行了。

掐指算了算,大概飞了30多次。飞了30多次电机就死翘翘了寿命会不会短了点

另外,问了问商家,一个电机40!!有够狠的。

网友:
是370电机吧?淘宝上很多15块10块的都能用,别从LAMA商家那儿买。。。宰你没商量。
30多次电机就挂了的确是少了一点。

网友:
我的也是 飞了不到30个起落就不行了 看见电机里面打火 是不是电机老化啥的不能用了啊?

网友:
换碳刷,换磁钢,
实在不行,换无刷。。

网友:
没那么贵吧?

网友:
我的LAMA V4飞了30多次,还没有问题,希望能长寿点

网友:
 30多次?
是不是我的也要换了。早过了30多次了。。。还是12T的齿

网友:
碳刷磨损后与整流子的接触面加大,所以,可以看到里面有火星;打开后盖,把碳刷的圆弧轻轻磨平,再把整流子清洗干净,那么还可飞一段时间。

网友:
好象最便宜的只要10块,不过好象要自己加上电阻

我也是网上看到的

网友:
只飞了30多次,应该是电机过热退磁了。飞的时候电机不要太热,最好飞上一半时间休息一会儿,然后再飞,一块电池分两次飞玩,这样电机就不会那么容易损坏了。

网友:
运气不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飞LAMA,发现全油门都飞不上去了。一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然后换了另外个电池还是飞不起来。初步断定是电机不行了。

掐指算了算,大概飞了30多次。飞了30多次电机就死翘翘了寿命会不会短了点

另外, ...

楼主拆马达看了吗?确定马达坏了吗?如果不是的话可以换副新的桨上去看看也许能飞起来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想马达应该不会那么短吧,我的也飞了30多块电池了,也没问题,不过飞行的时候小心马达过热退磁,一般一块电池分两次飞中间间隔5分钟比较好。

网友A:
我倒。。。我确定我是退磁了。我12T。木桨。一次三个电池连续爆飞。。。。
终于挂掉了。
换了一个370爽飞了现在。。后面估计逼我改无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我确定我是退磁了。我12T。木桨。一次三个电池连续爆飞。。。。
终于挂掉了。
换了一个370爽飞了现在。。后面估计逼我改无刷了。。。

你够狠
还好,我只有一块电池

网友:
下午衰的一米。。。。找朋友要了一个新的370电机回来。。。装好了。以为还是原来的老电机呢。。。
直接推大油门。。。。嗖~~~~~~~~~~~~房顶~~~~~~啪~~~~地板。。。。。。。。。
损失。8字环。附杆~~~~~~哎。。。至少知道不是4合一坏了。。。。

网友:
至少知道不是4合一坏了。。。。

网友:
模型在于折腾。。。。。

网友(2009-11-04):
 18楼的朋友。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每折腾一次,提高一点。一个灰飞以被我折腾坏了。

网友:
我以前飞的是嘉宝,主马达可以达到20小时

以10分钟一次,可以飞120次。
20小时是平均的。当然有长有短。不过没有小于10小时的。
请看看以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