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04尾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5-25):
尾
电机
油门加到最大也不转,但是用手轻轻一转就开始转了,一停油门再开又不转了,只能手动一下它才转,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尾电机损坏,一般是碳刷磨损原因.

网友B:
意思告诉你该花钱了

楼主:
是不是换了碳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你有本事自己换碳刷就换吧~~我换不了

网友D:
嘿嘿~~~ 我也从来没换成功过碳刷,只能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