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大家,我一个新手,四通道的四合一混控直升机是不是很 ...
急问大家,我一个新手,四通道的四合一混控直升机是不是很好上手,

楼主(2009-05-25):
急问大家,我一个新手,四通道的四合一混控直升机是不是很好上手,我买了个三通道的不行,老在转,求大家解答一下

网友A:
必须要4通的 ,双桨机比较容易上手,我们就是卖这个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3ca5&x_id=0db1

网友B:
4通LAMA最容易上手了

网友C:
四通道有个简易陀螺仪,基本能控制你的“老打转”的问题;另外它还加上了左右侧飞

网友D:
跟着山寨植树兄买了山寨四通LAMA青松811,新手入门玩相当不错,既耐炸配件又便宜,今天换了前后主马达一对才22元。
貌似四合一还有保护功能,马达磨光了碳刷一加油就会自动关机。配件也很好找,这家的配件基本上都有,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上架: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f5f1305d6fcc46.htm

网友E:
如果你是讨厌转的话,那么四通的LAMA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也有一些三通的带陀螺仪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要很好上手的話~就要四通雙槳了~
而想快點入門的話就四通單槳吧~

楼主:
我要只要能飞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