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可以飞KT板机吗?

楼主(2009-05-25):
长31mm,   直径25mm 碳刷  可以用在KT机上吗?
现在用来钻孔.
要加减速吗???        浆选多大的

楼主:
怎么都不回复啊!!!
看来大家都玩无刷了
因为这种电机便  宜  ,才几块 钱  ;好象是 280?

网友:
关键是扭力不够,安双发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我记得有批赛纳的机型,全泡沫的玩具就用这类电机,上电就飞走了,要有点风就在也回不来了!呵呵!当然有了控就OK了!那机翼展是三十厘米左右,用的是直驱桨,但桨很小,好像不太好找啊!!

楼主:
小飞机一般是用131或180电机吧,    用这种是不是大了

网友:
还是用无刷吧

网友A:
我也是个新手 还是个没收入的学生  可没有那么多钱买无刷啊  无刷便宜一点的还七八十呢   穷学生难啊~~~~

楼主:
无刷可以直驱,而且我有--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个新手 还是个没收入的学生  可没有那么多钱买无刷啊  无刷便宜一点的还七八十呢   穷学生难啊~~~~

新西达的电机就不错四五十块的很多。还是无刷省钱。一个顶10几个碳刷电机估计没问题

网友:
有刷不是不可以
比如苏州利诚模型有一款3D机,名为“小旋风”的,用的是370有刷+减速组+1047慢速桨,推重比过1,照样可以飞各种动作。
如果你说的KT机不需要做激烈的动作,一般7.4V或11.1V锂电池可以产生足够的推力。

楼主:
谢了,我想吊机: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