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机为什么比单桨机“肉”

楼主(2009-05-25):
LAMA机稳定性是不错,但操作灵活性很差,一是反应迟钝,另外要大幅度摇杆才有反应。
难道不能设计成像大型单桨机那样,既稳定操作也很灵活 这两者其实可以共存的

网友A:
我觉得450比LAMA稳定,
LAMA太难飞了,打舵半天都没反应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太“肉”了,刚开始很不习惯。现在飞多了感觉在家里娱乐的确很不错。

网友B:
(既稳定操作也很灵活 这两者其实可以共存的)
是啊,丘比特V3就是这样的机型........................

网友C:
CUPID-V3的性能介于两者之间新手练起来相对普通单桨机容易些,但稳定性还是不如双桨,手感完全是不同的,双桨的舵机行程一般默认设置都比较短,看似很肉,其实也可以调的很爆,只是很容易过渡灵活导致上下碰浆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