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亚拓600esp,求配置。

楼主(2009-05-25):
RT,请各位高手给个设备清单和建议,因为是新手,所以请帮我把把关,先在这里谢过了!配置原则是:3D飞行为目标,电子设备做3D动作够用即可,目前的想法是GY611+BLS251+DS610,据说这个配置有点高,各位如果有更好的建议请不吝赐教。如果方便,给个参考价格:loveliness:

网友:
这个配置可以

我朋友的600  就是4个610   611+251

网友:
引用 楼主:
RT,请各位高手给个设备清单和建议,因为是新手,所以请帮我把把关,先在这里谢过了!配置原则是:3D飞行为目标,电子设备做3D动作够用即可,目前的想法是GY611+BLS251+DS610,据说这个配置有点高,各位如果有更好的 ...

標凖配置!:loveliness:

网友:
我准备有3组配置(见我贴“三大陀舵金玉配”),想不到的是我600ESP目前在飞 jrG770T+ytDS620。

网友:
spartan DS760也很不错

网友:
配置是可以的,不过600eps的电机电调很垃圾,一定要换的,我的600eps  的电调没几个起落就着火了,差点把611给报废了
如果要暴力可以选 cc 85hv电调 和z-power z50-600  电机,上12s lipo 3300mah 或者15s a123

网友:
k牌85HV+蝎子/z-power 800KV左右的电机,上8s-10s4200/3700MA电池,上12s用600KV的电机,LJ600的大齿有点悬(可能会扫齿)。

楼主:
感谢LS各位大侠的帮忙,电池不准备用A123了,据说这个电池不行,而且电机、电调、电池都会很烫,不准备省这点钱了。 也听说原厂的电调不好用,爱着火。也不知道有没有卖600空机壳的,不带电机电调的,这样就直接上85电调和蝎子电机了。请问6楼、8楼给的配置哪个更好些啊?

网友A:
6楼的估计是我们敬爱的辉哥~

楼主:
电调的牌子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凤凰 cc 85hv

网友:
凤凰的85A高压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楼的估计是我们敬爱的辉哥~

这样也给认出来了

网友B:
现在流行 高压版, 3300mah 6s 才300-400左右,2组才800以下可以搞定, 如果用4200 10s  就比较贵哦
再配个 eos  0610 duo2  ,充电可方便啊(飞的时候用12s 1p  充电的时候可以 6s2p 充,充电器可以同时充4组 6s1p  ,不到一个小时就搞定)

网友:
如果用k牌的85a hv 电调可不便宜哦,要399美金 ,凤凰的才 160多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流行 高压版, 3300mah 6s 才300-400左右,2组才800以下可以搞定, 如果用4200 10s  就比较贵哦
再配个 eos  0610 duo2  ,充电可方便啊(飞的时候用12s 1p  充电的时候可以 6s2p 充,充电器可以同时充4组 6s1p ...

电池的事没太懂,朋友们用的好像是6S 4500的电池吧,4200 10s怎么充电啊?我的X6和B6充电器。

楼主:
又换电调又换电机的,电池还暴贵,难伺候,有点想上NSP了。。。。

网友:
NSP吧,电的搞个500做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的事没太懂,朋友们用的好像是6S 4500的电池吧,4200 10s怎么充电啊?我的X6和B6充电器。

用6s不行的,电池挂得很快,因为6s 峰值要超100a的,电池已经超过放电范围,如果用6s 起码要5200mah的,而且还不能连续暴力飞行

楼主:
谢谢LS大侠,准备买油的了,麻烦就麻烦吧,谁让自己喜欢飞机呢,唉。。。

网友:
大部分的电调还是能用住的,可能部分的飞的太暴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6s不行的,电池挂得很快,因为6s 峰值要超100a的,电池已经超过放电范围,如果用6s 起码要5200mah的,而且还不能连续暴力飞行

用6s的亚托原装电池,270-300起落后,仍然健在

网友:
每日回一帖..有利身体健康...帮顶了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600ESP+GY611+BLS251+DS610最终选择

网友:
600NSP吧,我用的非常好,很刺激,特别发动机的叫声,震撼   不会后悔的

网友:
主要是定辉哥~

网友:
600ESP现在有A123,飞行费用比NSP要低得多。

网友:
大电直拿来3D
电变不上定速,等着电池大肚子和快挂
(楼上有人说鸭托的电池能飞200-250起落还是很爽有点怀疑,我手上有2颗6S/TP 5000MA电池 是朋友飞这飞机用K牌电变开定速玩/飞航线,飞了接近100个起落电池性能已经下降了,直接反应是原来飞6分钟航线 现在只能飞4.5分钟了)。
用k牌电变支持A123电池。
电机可以不换,但是电变一定要换的。
这飞机飞570/600FK炭纤桨重量不超过3.25KG,也能玩玩,超过这KG数。。。。。。。呵呵

网友:
原来都是强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