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UN-A6可以冲车用镍氢电池组吗?

楼主(2009-05-25):
我一直玩电直的,最近玩车,买了个恒龙的小电大脚,原配7.2.1100的镍氢,后又买了个8.4V 2800的镍氢,回家用原配
充电器
充电,一插上去充电器就开始冒烟了,吓死我了
充电器已经烧了,
请教各位,我的UN-A6能否冲镍氢\?不行的话,有什么充电器能冲7.2和8.4V的镍氢,请前辈们推荐下!
再不行的话,我就改无刷,用锂电了,但镍氢电就费了

网友A:
UN-A6
1.5-4.2电压可调

网友B:
LZ可以把电压调到4.2V,电流调到1C,然后计时充1.2小时。即可。

网友C:
不可以充nicd和nimh

网友D:
设置好截止电压和充电电流就可以了吧,我觉得应该可以充

网友E:
楼上的
镍氢 和 锂电 的截至标准是不一样的 镍氢不是用截至电压来判断是否充满的

网友E:
上面的几位 都害人呢么 除了四楼的  个人认为

网友F(2009-10-21):
n镍氢电池,镍镉电池 不能冲的

网友G:
用B6充吧!

网友H:
不可以,充电机理不同的。。。。各位仁兄。。。。。。有的恒流有的恒压。。。。 貌似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I:
充鎳氫.鎳鎘..哪有像沖鋰電那樣簡單.....
鋰電充,沒什麼技術含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