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的2801音频模拟玩G3.5问题

楼主(2009-05-25):
原先用esky的狗和控玩,进了2801后打算用他练手感。下载了ppjoy0.83和ppjoy音频破解1.4,按照别人的帖子安装好ppjoy,形成了parallet por joystick 1和hid compliant game controler。又将ppjoy破解程序正确安装并覆盖。设置ppjoy 8轴,其他默认,把立体声音频线插到2801 DSG口,另一头插到PC line-in。运行ppjoy_plus,点启动,音频插件软件的显示四个方向一直乱晃,emu运行后,G3.5的controlor calibration 无法校准。求助高手!

楼主:
改单音频线了,控改成normal方式(非CCPM),已经能检测到控的舵量变化,接到mic口,接到line无变化

网友:
能玩,一开始玩买的模拟器,后来线坏了,就捣鼓G3.5le,调试时麻烦,开始和你一样,后来不知道怎么调出来了,感觉G3.5比xtr差多了,又把买的加密狗换头子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