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的CUPID V2.5四合一又烧了

楼主(2009-05-25):
苦苦等待了12天,终于收到了修好的丘比特四合一,中午偷偷溜回家,焊接好尾马达的线,试飞。。。OK啦,回去接着上班。
下班后在小区刚飞了一块电池,飞机突然掉下来,然后看到一缕青烟。。。。主马达的驱动电路烧焦了。
倒霉催的370电机。。。。
值得庆幸的是,回家后再次通电测试,发现尾马达、陀螺的感度、舵机都正常,应该只是370电机碳刷磨光烧了主马达驱动电路。
不想再返厂了,直接上无刷吧!!!可是烧掉的BA7612要不要先焊下来呢?焊下来对改无刷应该不影响吧?如果修复电路,BA7612驱动集成块有什么可替换的型号?(我家不能读盘的光驱有3个,不知道有没有能用的)

严重求教~~~~

复件

烧坏的驱动电路

烧坏的驱动电路

网友:
 烧烧更健康~~

网友:
慰问一下,正好改无刷

楼主:
可是无刷电机还没想好用什么,B2030淘宝上没几家有货的,要么有货的没有配套9~10T齿轮,都是12T的,凑不齐啊。

网友:
够烦恼的了

网友A:
翱翔有1款ep200用无刷马达可以试试 轴径是2.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翱翔有1款ep200用无刷马达可以试试 轴径是2.3的

知道,是那个2008C吧,可是配套的齿轮店家没有。而且这款电机有KV2100和KV3900两个型号,不知道用哪个合适,犹豫啊。
而且我想一次把电调、齿轮、无刷马达都买到,多家采购快递费就贵了。

网友:
没办法啊 指望坏了找我出无刷套装起码要等半年  一家买齐不太现实  忍了吧~~~

楼主:
黑人同志晚上咋不来呢。。。。唉~~~

网友B:
我用的2030,kv3000,11t,因改换了控,油门限制在77%,低于3.7仍然能拉高,全重320克左右。供你参考

网友:
改无刷烧掉的BA7612不用焊下不,因为它已经烧穿了,相当于开路状态。如果要修的话,可以用4410(管脚是否一致忘了,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
完全不懂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2030,kv3000,11t,因改换了控,油门限制在77%,低于3.7仍然能拉高,全重320克左右。供你参考

10T的齿轮我没有,只能接着用370的9T齿轮。

楼主:
B2030,18A无刷电调已经在淘宝上买到了,过两天到货就开始改无刷。

网友:
又是370惹得祸

主要是370质量太差。不然练习飞飞也是很好的

楼主:
唉~~~ 店家只有12T的齿轮,转速高点就高点吧。

网友:
真的是很同情楼主啊 呵呵

楼主是哪里的?

如果近的话我帮你修修

楼主:
俺在北京呢。。。。

网友C:
晕 貌似很遥远。。。
我在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 貌似很遥远。。。
我在深圳。。。

心意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苦苦等待了12天,终于收到了修好的丘比特四合一,中午偷偷溜回家,焊接好尾马达的线,试飞。。。OK啦,回去接着上班。
下班后在小区刚飞了一块电池,飞机突然掉下来,然后看到一缕青烟。。。。主马达的驱动电路烧焦 ...

BA7612不是MOSFET的型号!
BA7612它是个“视频信号选择开关”IC。
这个元件的型号是AO9926,是个双N沟道MOSFET。也就是说,8个脚的贴片元件,里面包含了两个管子……
再次上传AO9926的引脚图:

AO9926的主要参数如下:
VDS(V)=20V
ID=7.6A(VGS=10V)
RDS(ON)<23m欧姆(VGS=10V)
RDS(ON)<26m欧姆(VGS=4.5V)
RDS(ON)<34m欧姆(VGS=2.5V)
RDS(ON)<52m欧姆(VGS=1.8V)
从上述指标看,建议将马达驱动管另作一块小的PCB来安装……
同时,将驱动管改换成IRF7832或IRF7413。这样,驱动电流可以增大一倍,降低再次烧毁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7612不是MOSFET的型号!
这个元件的型号是AO9926,是个双N沟道MOSFET。也就是说,8个脚的贴片元件,里面包含了两个管子……
再次上传AO9926的引脚图:

烧了驱动集成块,应该不会影响改无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了驱动集成块,应该不会影响改无刷吧?

坏元件不去除的话,估计不妥……

楼主:
多谢 。。。。一会儿我把烧坏的驱动集成块去掉。
AO9926的替换型号IRF7832或IRF7413,管脚位置和定义都是一致的吧?

网友:
2030那买的 PM个地址

楼主:
淘宝上搜B2030卖65元那个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一会儿我把烧坏的驱动集成块去掉。
AO9926的替换型号IRF7832或IRF7413,管脚位置和定义都是一致的吧?

两种FET管的引脚排列不一样的!不能直接代换!!!
请留意我说的:若想用大电流的FET管替代的话,需要DIY一块小PCB(印刷电路板)。

楼主:
刚才把烧掉的集成电路拆掉了,不打算修复主电机的有刷部分了,还是上无刷省事,B2030后天就到了。
感谢经验的丰富黑人同志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是那个2008C吧,可是配套的齿轮店家没有。而且这款电机有KV2100和KV3900两个型号,不知道用哪个合适,犹豫啊。
而且我想一次把电调、齿轮、无刷马达都买到,多家采购快递费就贵了。

目前我测试过泰世原装的EP200无刷马达KV4800,配丘比特的原370马达齿轮,性能非常出色!
估计08这个级别的无刷马达是一个最佳的选择,KV值至少要在3500以上。

楼主:
没办法,已经订了B2030了,而且2008C的齿轮是2.3MM的,很难配,店家也没货。。。无奈啊。。。
不过B2030也是不错的,虽然配12T的齿轮,转速高了些。

网友:
引用:

目前我测试过泰世原装的EP200无刷马达KV4800,配丘比特的原370马达齿轮,性能非常出色!
估计08这个级别的无刷马达是一个最佳的选择,KV值至少要在3500以上。

你没说你用的什么电调呢? 我用好赢18A不知道配合泰世原装的EP200无刷马达KV4800爽不

网友E:
还有泰世原装的EP200无刷马达KV4800在那买 多少钱?

楼主:
嘿嘿嘿~~ 我的电调也是好赢18A。。。。不过还没到货,兼容性应该没问题吧。
我问过卖2008C的店家,说是配低速的3900KV的更好,长时间飞行温度也很低。
小飞机嘛~~ 太高的转速造成大扭力需要尾马达增加转速来抵消,所以我认为3000KV上下足够了。
我也是为了可以沿用5块7.4V 1300MA的丘比特原装锂电池,可以让主马达和尾马达都有较低的温度,一块电池就能飞行较长时间(超过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泰世原装的EP200无刷马达KV4800在那买 多少钱?

准备200大元就可以买到泰世EP200原装的无刷马达了。

我是没那么有米,B2030马达+好赢18A电调才165而已(B2030马达卖家送12T齿轮带安装的)。
其实AX2008C的电机也是不错的选择,才60左右,何必追求原装呢。2个备用件的价格都出来了,施主这是何苦。
原装其实说白了,就是古代公堂之上签筒的黑头签。。。。。慢慢体会吧。

网友:
很厉害啊,一块电飞15分钟,我只能飞11分钟(放到3.7v),中途还得歇两次,主要是电机仍然较烫。

网友:
我朋友的LAMA修过俩次有点经验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做事一向专横,当不当也讲一讲好了。
第一次修啊,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下午,我看MOS和电路都糊了。换了一颗好的后还给朋友,留言说产生了3分钟的快感。又糊了....感觉很丢人。
第2次修啊,那是一个伸手不见脚指的晚上,偶把电路泡酒精里折磨了整整一个晚上。第2天把电路敷铜层下面的板基用针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掏啊掏,淘了一上午,掏出漆黑的炭化材料N克。直到电路板露出了雪白的肌肤,没有一点雀斑。最后加热吹干,装上MOS。
嘿,飞了快半个月了。它好,我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