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这个玩具好该快点吗

楼主(2009-05-25):
本人是虾米,高手给点意见让它跑快点。(原点才跑12.)能上40就好咯。

我还有个遥控是那上用的 ,好在船上吗?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想快就猛砸钱啊

楼主:
就是没米,电9.6V的。好用380电机吗?

网友:
用11.1V锂电池  390有刷加水冷 过30肯定没问题

网友:
船太小了,要概要改锂电,380可能上不了,怕沉

网友A:
用外转子2217----3200KV无刷电机60A好盈电直板电调改水冷。 直轴套换铝加轴承。舵用铜片。舵前3CM处加入水管。不影响外观!

网友:
请问这个壳上下不是有胶水的吗?楼主是怎么打开的。最省钱的办法就是换大点的电机,电池。要想效果明显有米是必需的。到时候轴系都要改了。
如果要上40,那就得改无刷效果才明显。

楼主:
我找了几个无刷电机,各位大侠帮我看下那个好用
A.K.E冰峰雷电300SH-32无刷马达(3200KV) AKE无刷马达
KV值:3200RPM/V
轴径:2.3mm
重量:28g (约)
最高电压:11.1V(3S锂电)
空载电流:1.7A
最大电流:15A
工作效率:>90%
最大功率:170W

420LF無刷馬達(3200KV) RCM-BL420LF

●輸入電壓:DC7.4~14.8V
●最大耐電流:25A
●最大輸出功率:約290W
●KV值:3200KV
●尺寸:軸3.17x27.5x33mm
●重量:約64g

新西达2217无刷马马达

KV950

重70克《含十字架/含桨座》

2217适合 模型重量300---1000克左右
推荐用桨及俚电(直驱)
2SLi 1147   3SLi 1047
2217  KV950
电池数量2--3俚电
推荐使用最大电流6--10A(75% )
静态电流10V(0.9A)
允许最大电流(60秒)15A/60s
最大效率80%
轴径4MM
重量60克
内阻95
尺寸27.5X30

楼主:
是整体卡抠的,上下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外转子2217----3200KV无刷电机60A好盈电直板电调改水冷。 直轴套换铝加轴承。舵用铜片。舵前3CM处加入水管。不影响外观!

  又学习了,

网友:
不知你用多大的浆,前面两套KV值好像高了点,第三个KV值又低了点,速度不会明显。电机一定要和浆搭配,要不会烧光的,还有压高了,电流大了,电机电调无水冷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