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FPV,遇到问题,请教高人。谢谢了

楼主(2009-05-25):
前几天买了套百特无线传输器700MW,装在车上玩。可不知道为什么,它对我的遥控距离大大减短。平时遥控距离最少有200米的,可以开了这个FPV后,遥控距离变成只有40米左右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前辈指点。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
发射压制接收
你吧视频发射 远离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
发射压制接收
你吧视频发射 远离接收机

感谢。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两者应该要相隔多远才行?因为本来车子就不会很大,地方有限。或都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用的是什么显示屏

楼主:
用的是6寸液晶,带TV接收的那种。

网友B:
1.2G的对72M的干扰很大么?不会吧,我飞机的PFV就是这个组合,没有大的干扰啊。LZ共用电源了吧?这是不是也是干扰的一个原因啊?

网友:
前面那个摄像头也太难看了吧.把外观都拆了.剩下里面的镜头的电路板就行了.红外灯就不了.发射机放远点,就不会干扰车子的接收了.

网友:
后面的接头也好好整整吧,一大堆的.直接线对线焊好.别用接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的对72M的干扰很大么?不会吧,我飞机的PFV就是这个组合,没有大的干扰啊。LZ共用电源了吧?这是不是也是干扰的一个原因啊?

没有共用电源,是另外供电的。

网友:
沙发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
这一回是超级争议说中了!是会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