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刷电机问题

楼主(2009-05-25):
请问在有刷
电机
外面粘上磁钢会增加矩力么????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看
我有个模糊的印象,外来磁场一定要大于自身磁场,才会对转子产生影响。。
也就是外面贴上去的磁钢,要比定子磁钢的磁切线?要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