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了一个KT飘飘机,请大家推荐一个配置,谢谢。

楼主(2009-05-25):
买了一个ESKY004玩了一段时间,觉得固定翼好玩一点,所以自己做了一个飘飘机(翼展:80CM,机长:68CM,重量90G,主翼未做上反角,准备装副翼)

因为是第一次自己做KT机,不知道具体说明配置的设备性价比比较高一点(因操作比较菜鸟,所以不需要高速只要飘飘就够)

另外因为资金比较紧张,想就地取材用004上的设备(ESKY四合一 1个,ESKY8G舵机 2个,800MAH 2S电池,370有刷电机一个,ESKY0404遥控器一个带晶体)不知道有哪些是能够用上的,请老鸟帮帮我吧,谢谢。。

机体如下图,附主翼结构照片,请教一下,这种主翼结构强度够不够,加固是一般烧烤用的竹签。。汗。。。

机体正面

机体正面

机翼结构

机翼结构

004和飘飘合影

004和飘飘合影

网友:
好像重了
电机打算怎么装

楼主:
电机准备装在中间,专门在主翼后面做了个三角的突起!

那重了还能飞起来吗?

网友:
尾巴长,机头短重心会不会不好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