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丝拧断在机器里面了,怎么弄出来呀?

楼主(2009-05-25):
螺丝拧断在机器里面了,怎么弄出来呀?直径是12MM的螺丝。谁知道呀?急!急!急!

网友:
12mm?慢慢向外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拧断在机器里面了,怎么弄出来呀?直径是12MM的螺丝。谁知道呀?急!急!急!

有专用工具,十几块一套

网友A:
方法一:如果螺丝不太硬,将端面挫平,找中心,样冲打一下,用小一点的钻头先钻,要垂直,然后用上面的断丝取出器反向拧出即可,如果买不到上面的工具,就继续用大一点的钻头钻原来已经钻出的孔,大概用到10MM左右的钻头就可以了,这时有些丝就有可能已经吃不住劲脱落下来了,然后用M12的丝锥重新修整就行,
方法二,用螺丝稍微露头,或断螺丝处要求不严格,也有办法用手锯,那就锯条缝,连外壳也锯,然后用平口螺丝刀卸下来
方法三:如果螺丝生锈非常严重,建议用火烤红后再想办法会简单些,否则用上面的方法也有可能是徒劳的,
方法四:用电焊在螺丝上面焊一个加长T型杆,拧出
方法五:经过N多努力后螺丝取出来了,孔也废了,索性就钻个更大的孔,攻丝,比如M16或更大,然后重新钻孔巩M12的孔,或者直接焊死攻丝,但焊死后内部金属结构问题有时候攻丝会比较困难!
个人工作总结,仅限参考,不排除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不保证会把螺丝拧出,参考一下而已

网友:
螺丝还好办,如果是丝攻断里面才麻烦
只有去电火花掏个口子,然后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如果螺丝不太硬,将端面挫平,找中心,样冲打一下,用小一点的钻头先钻,要垂直,然后用上面的断丝取出器反向拧出即可,如果买不到上面的工具,就继续用大一点的钻头钻原来已经钻出的孔,大概用到10MM左右的 ...

谢谢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拧断在机器里面了,怎么弄出来呀?直径是12MM的螺丝。谁知道呀?急!急!急!
12MM都能拧断?使用工具不合理,手握杠杆太长?

网友B:
中心钻孔,取一段作废的断丝攻,头磨成锥度三角型(小头能进断螺丝后钻的中心孔),打进去一半的深度,然后就用丝攻把手拧吧。。。

网友:
用断丝取出器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这么多人帮忙出主意,搞定后一定给个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心钻孔,取一段作废的断丝攻,头磨成锥度三角型(小头能进断螺丝后钻的中心孔),打进去一半的深度,然后就用丝攻把手拧吧。。。

你这是拧进去还是拧出来啊

网友:
中心点冲,从3mm、4mm、5mm一直钻到10mm,然后用小凿子慢慢把断螺丝凿松,拿出即可。

我用过断丝取出器,不是很好用,如果螺丝不是因为太紧,不会拧断的。试了几次,用断丝取出器也无法拧出短螺丝。

网友:
还没有弄出来么?

那拿去打火花的地方,打个内六角出来,用六角匙拧出来好了。

网友:
靠近螺丝边缘的断面打个几小坑,用凿子按螺丝旋进的逆向,沿切线方向一圈圈的打出来。我都是这样取的。

网友:
12MM还是挺好弄的,只是奇怪,那么大个螺丝,楼主在造什么

网友:
板凳的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在断螺丝的中心处打一样冲眼,用9-10MM的钻头把螺丝钻掉就搞定!

网友:
用小钻头钻碎了弄出来吧。

网友:
螺丝越大越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