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电直,飞起来,机身间歇性抖动,几秒钟后又好了,过 ...
我的450电直,飞起来,机身间歇性抖动,几秒钟后又好了,过一会又抖动

楼主(2009-05-25):
我的450电直,飞起来,机身间歇性抖动,几秒钟后又好了,过一会又抖动,请问是什么原因??该换什么配件.大桨都做了动静平衡了.打左右方向舵抖动会消失,但是旋听后又会间歇性抖动

网友A:
有个学名叫:羊角风
是不是陀螺仪感度过高了呀

网友B:
我也有过这种问题,我认为是静电引起的,我只是拆了机器,再装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C:
电调与接收离远点

网友D:
检查中联与主轴的连接螺丝是否锁紧 没有锁紧就要抖动 我的450Pro就是这样的 锁紧解决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解决,换了所有的球头扣后症状消失

网友E:
有可能是遥控与接受的问题,信号不稳定!

楼主:
多谢各位老鸟的帮助与指导,我一气之下把接收(原来是西安3代,现换146IP)和全机的球头扣都换了,而且把整个旋翼头全部都拆开再重新装上,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希望对其他的朋友有帮助,不过就是工程大了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