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电直,飞起来,机身间歇性抖动,几秒钟后又好了,过 ...
我的450电直,飞起来,机身间歇性抖动,几秒钟后又好了,过一会又抖动

楼主(2009-05-25):
我的450电直,飞起来,机身间歇性抖动,几秒钟后又好了,过一会又抖动,请问是什么原因??该换什么配件./大桨都做了动静平衡了

网友A:
请问是用什么遥控器?抖动的原因是舵机在抖,舵机抖的原因很可能是信号问题!

网友B:
估计是陀螺仪的原因,如果有其他的陀螺仪的话建议换一个试试

网友C:
用的是天九吗?是的话我百分一百不负责高诉你马上扔了那个该死的接收,没错我是对天九有意见!

楼主:
本人用的是GY401陀螺,是新买的.控是6EXHP,但是接收是西安3代

网友D:
检查电机齿轮是否打滑了。

网友E:
认真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F:
接受也可能有问题 不过西安孵化 还可以啊 哦对 你还要看看是不是你的控电量低了 这也可能跳舵

网友G:
如果打升降不抖,打副翼就抖的话,多数是单向轴承不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老鸟的帮助与指导,我一气之下把接收(原来是西安3代,现换146IP)和全机的球头扣都换了,而且把整个旋翼头全部都拆开再重新装上,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希望对其他的朋友有帮助,不过就是工程大了点,呵呵

网友H:
有可能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没有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