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过中特威80A电调

楼主(2009-05-25):
觉得用6S(A123)飞YT500原厂电调不够爆 所以请教各位大佬用过中特威电调感觉如何.其实好盈的动力还不错只是他的缓启动太差了等于没有

网友A:
Ztw好电调,60a正在450机上服役

楼主:
请问搂上.中特威电凋的缓启如何.与亚托分别大吗

网友B:
差别大的,感觉没什么缓启作用。据说YT的缓启很费电,搞不清

网友C:
用6S(A123)飞YT500原厂电调不够爆是正常。在高电流放电时A123电压比LiPo较小,也就是同Kv的电机转速会下降。需要换小一级齿或用7S A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