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 改腳架+電池架+CN12尾直驅+2215無刷電機

楼主(2009-05-26):
試試改一改,發現耐衝擊不易破損,摔機率減少%20
改良建議:尾槳還是用拉槳好,要不調機就很費時...
下次改尾拉槳再上圖:
2009 ,7 ,3 更新,2215無刷電機....

网友:
楼主直接用  3S 的电池啊? 11.1 V 不怕烧 4合1?

楼主:
3S 11.1V 1500mah 20C,暫時沒有問題..
如燒掉4合1,乾脆換機好了,本人是新手來的購入004至今從未成功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11.1V 1500mah 20C,暫時沒有問題..
如燒掉4合1,乾脆換機好了,本人是新手來的購入004至今從未成功飛行

怎么大家都是这种态度对待004啊...看来ESKY这个机型真的很失败...

网友A:
看着改的还不错啊,
为何 没飞起来呢?
我的 004 定位是床上休闲用机。。。
所以减轻重量、减小杀伤力乃第一要务
所以我用 7.4V  1600 锂电(准备1300的),12T齿轮
用着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改的还不错啊,
为何 没飞起来呢?
我的 004 定位是床上休闲用机。。。
所以减轻重量、减小杀伤力乃第一要务
所以我用 7.4V  1600 锂电(准备1300的),12T齿轮
用着感觉还不错

床上休闲用机  这名字不错。我的004也是在房间里面飞的

网友:
esky的这个4in1,是可以使用3cell lipo的,不过感觉1500mah可能过重了,align 250的那种电池不错 800mah 或者1000mah的。

楼主:
尾拉槳改好了,再加裝主槳加強片及8度木槳.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11.1V 1500mah 20C,暫時沒有問題..
如燒掉4合1,乾脆換機好了,本人是新手來的購入004至今從未成功飛行

虽然未成功飞行,看来你是只改步飞的。

网友(2009-07-01):
只改不飞的玩家也有啊

网友(2009-09-20):
尾桨明显有伤痕

不道楼主是没飞过还是根本飞不起来

网友B:
 俺,用 7.4V 的LAMA 电池,就能把
E016飞上 6米高度,,004比E016轻!

换004的木桨,应该不那么难飞00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用 7.4V 的LAMA 电池,就能把
E016飞上 6米高度,,004比E016轻!

换004的木桨,应该不那么难飞004吧!?

004和4#都是公认难飞的机子,可以成功飞起450的,未必能飞得起004,你试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