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请教购买遥控设备

楼主(2009-05-26):
本人是航模爱好者和初学者,想购买和su-27使用的
遥控器
,据说是2.5G的,请问型号和价格,25号有幸看各位大侠展现高超技艺大大提高我的兴趣,希望各位i多多指教,有
活动
请能通知呀,我一定参加

网友A:
目前通用的都2.4G频段,2.5G不知为何东东。

网友B:
呵呵!我的控是 JR的 DSX7,飞直机足矣!是2.4G的频段了!

网友C:
我和你一样是初学者,Su-27给我也推荐的也是那个控,DSX7,2.4GHz的。价格大约1700元,另外,我还考虑买futaba的6EX HP(2.4GHz版),这个便宜就是800块左右,对新手来说,也足够用了。
你了解一下,你要是想买,咱们可以一起,能省运费。
加入群52561096

网友D:
据说
JR 和SPEKTRUM 是一样的技术 开机后扫描3个没人用的频率 为2.4G +跳频技术 3频率分配300MHZ带宽
FUTABA 开机后取用N个窄频基本含盖整个2.4G 频段进行跳频 为2.4G+跳频展谱技术 N频率分配800MHZ带宽
也就是说 如果 同场的均为 同一品牌 设备 FUTABA 的同频概率最低
以上是抄别人的的帖子
我个人推荐 FUTABA 理由是JR 6通以上 全都有卫星接收 很木乱

网友E:
松管 能不放鸽子就成

网友D:
确实 对于2.4G的展频 其实没有哪种技术更先进的说法 我当时 换2.4G的时候也很矛盾
我看上了JR的外观 外观比FU 强的多 够精致 但是又烦他有个卫星接受 由于飞的是小灰机 扎个卫星接收实在是没地方 而且已经习惯了FUTABA的菜单 最后还是选了FU
对于准备上2.4G的 伙计们 我只能说 你更习惯那一个就上那个 起码目前来说 没听说西安那个有大问题

网友A:
感谢SU--27非常全面的分析受益良多,2.4G理论上是视距传输,功率小,范围小,其实对模型来讲在郊外干扰源比城市中少很多,同一飞场中设备的干扰就更低,2.4G的发展是必然的,同时也缓解了一部分低频设备的频段紧张问题。新手就上2.4G吧,老设备的也无需更换必要。

网友F:
没钱更换,现在的也够用。省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见解
感谢大家花费宝贵时间回答新兵的问题,我已决定买DSX7了。

网友G(2010-01-06):
回一下,字太多,实在看不完了!

网友H:
玩啥直机啊。。。玩固定翼呗。。。

网友I:
星期天去BYD看看你就知道了, 满场的2.4G 还没见过能撞到一起了... 有钱了就直接DSX7~ 以后飞油都OK~ 预算不足了建议上 DX6I 性价比超好~ 接受便宜~

网友J(2010-02-11):
回复是一种美德
2.5G?

网友K:
大家好我是新玩家,谁会使用 Xinyi N-6H 2.4G 六通道 遥控器呀??
麻烦请教教我,上面全是英文,不太懂,也不知道拿回来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