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jr来说,3d开关疑问

楼主(2009-05-26):
1、飞固定翼的时候3d开关在上下都有什么区别?
2、飞450直机时,3d开关向上是3d还是向下是3d?

网友A:
型号?
一般朝面板方向是3d.不过都 可设定的。

网友B:
上下 开关 是可以定义的
看个人习惯 控上可以设置的 没有说 必须是上开 还是下开
不带 定义功能的控 一般默认下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