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发动机维修心得

楼主(2009-05-26):
三叶发动机维修心得
        近日修了两台三叶46的发动机,发现三叶的设计上有很多问题,现就一个问题拿出来说说:
        化油器固定在机体上,用的是两颗螺丝,由于化油器的材质较软,较容易出现螺丝滑牙的情况,特别是炸机以后。这样会造成吸气的时候,气从这个孔进去。而化油器处就没有混合气进去,造成熄火。
        这样的解决办法是,小心的把化油器的固定孔扩开一些(原来有丝牙),然后找一颗长螺丝,直接从机体一端穿到另一端,用螺冒上紧。这里原来是两颗对上的短螺丝。如果螺丝找得合适的话,是不需要密封处理的。如果要处理,涂一点耐高温的胶密封一下就行。

        心得:朋友的飞机炸了,发现发动机不好用了,发不着,可能是缸体气密性差了,可我清洗后转动看,很好啊,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化油器这里松了,一上紧螺丝,这里很容易滑牙。这才想这个办法解决!
        如果三叶的看了,可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当然,模友们最好是别炸机,也就不用维修啦!!!

网友:
实际上你这样的做法会降低进气效率,正确的做法是吧原来的孔扩大,在用大一号的丝锥攻,找大一号的螺丝上上去就行了!

网友:
攻丝,上大点的螺丝

网友:
降低进气效率,过分改动影响机动性能!~!~!~

网友:
影响机动

楼主:
炸过的机机,只能这样啦

谢谢各位的补充,我也想过可能会影响进气,从而影响到动力输出,但实际效果影响不大,当然,如果像楼上说的一样,能够重新功丝,换大些的螺丝,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我顶楼主,,,我也是这样试过的,,,不影响效率的,至少动力有没有衰减我还没感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