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电机的、喜欢绕线的进来看看,有惊喜!

楼主(2009-05-26):
刚淘得的大内转,转子钕铁硼,转子磁钢直径20长37。想重绕线,拆开一看,傻了,定子铁芯和线圈用树脂固化在一起,并且铁芯没有内开口。估计是在外面开口,要不怎么绕线。
于是狠心砸开树脂,就是下面的PP,我彻底晕倒,好变态的日本人。定子铁芯内外无开口,我kao。
有见过的没。这个咋绕,应该是彻底废了。

网友:
我靠,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
日本的技术很牛.

网友:
这个当初  制造时,那也是相当的费时啊

网友A:
是在外面开口的.德国和欧洲也很早就有这样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外面开口的.德国和欧洲也很早就有这样的电机.

看PP不仔细,外面是没有开口的。

网友:
这种设计不是很好吧

网友:
楼主这电机哪里弄的.我昨天刚暴拆了一个无槽内转电机.目地就为了改造它. 这个电机结构是我刚想到的.想不到还真有了. 请楼主pm我很像要

楼主:
回LS,这个绕线可能不好绕。我也很想改绕,可是比较头疼。

网友:
上个转子图片看看

网友:
出不??
我正在计划自绕一个无刷内转。。

网友:
要不用火烧试试。。
再牛B的环氧,也不经高温的。。

网友:
万能的 火

楼主:
转子是整体式的,钕铁硼强磁,磁性较大。之前我用48V的控制器驱动,转速在2000rpm左右,想试下它的扭矩,就用手抓轴,没抓住,就找了一软布,哪知一下子软布裹上去,手本能地抓上去还是没有抓住,差点出事还好电线是临时插在上面的。断开了。感觉好大的力。
现在想改绕提高KV。可是看样子不大好绕,要费点神了。

网友:
 ,这种电机我也有一个。是内开口的。绕完后。再堵起来的。请认真看

网友:
内层加了个衬套吧?

网友:
认真看了一下, 确实是内开槽,绕好线后再封起来。 楼主能否告知是什么设备上的电机

楼主:
回6楼,不是堵起来的。会17楼,你看看楼的PP,一层层的矽钢片是看得很清楚的。另外这个定子是9极的,图上也可以得出矽钢片有接逢。

网友:
也许绕线之前有开口吧。但是使用的时候内侧铁心不开口不会磁短路啊!我不是太懂电机请赐教

网友:
这个应用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吧   楼主哪里买的   多少米?    我也想入手个

网友B:
这电机用的是开口线梭绕的,不是手工作品,

网友C(2009-06-25):
装起来吧!装上风叶就是风力发电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