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怎么磨锯片铣刀啊

楼主(2009-05-26):
我是菜鸟,今天早上第一次用锯片铣刀,110X2的,转速大概800转左右,没冷却液因为不知买的费铁热处理过,一刀锯下去声音刺耳发现根本吃不进,还以为是正常现象呢,再来.........后来看见锯齿的角都圆了,35米的锯片就这么报废了吗,郁闷啊,哪位DX知道锯片铣刀怎么用教下小弟好么?感激不尽!

网友:
一个齿一个齿的磨

网友:
同问,我的锯片铣刀也被磨园了,我的没楼上的哪么大,我的是60*2的放到800转的时候玩完了

网友:
用电摩啊

网友:
速度太快了

楼主:
难道各位的锯片用钝了直接扔掉?想了一个办法还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就是在铣床上,用逆转,平口钳夹磨料,开冷却液,把钝的外圈磨掉,再拆下来用电磨磨出后角.各位给点意见好吗?在此谢过!

网友:
用碗形砂轮或者切割片磨
一个齿一个齿磨!
最好自制个可旋转的打磨架把锯片安上
磨出来效果比手持好很多!

网友:
我们原来使用专机磨的,用一片报废的同齿数铣刀片作为分度与待磨铣刀同轴安装,用棘轮分度机构,砂轮片修好角度,保证铣刀磨出来有好的前角,手柄收回时棘轮分度机构往前拨一齿,手柄往前进行磨削。铣刀是日本进口的,直径300,好像二百多个齿,用来切空调铜管的。

网友:
我正要做的磨刀架子的附件就可以磨锯片铣刀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这真是好办法,把你们的意见统一起来就是一台简单实用的山寨磨锯片铣刀机啦!有空我要按你们的建议做一台,再次谢谢你们!

网友:
有专门磨锯齿形的金刚砂轮。
做一个铣片转动装置,做一个锯齿形的限位梢,转动一齿——限位——磨齿,一圈即告完成。

网友:
有专门磨锯片、铣刀的店。广州是四毛一个齿。

楼主:
4毛钱一齿,磨完也买的一个了,划不来还很麻烦,还是自己磨的爽点

网友:
没有专用设备、业余条件想磨的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分左右和高低齿的,相邻的2个齿角度外形都不同。

网友:
11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
没有专用设备、业余条件想磨的好几乎是不可能的,磨不好不如买新的

网友:
锯片铣刀大多是高速钢的转速不要太快了(直径越大速度相对要减慢),刀片受不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加冷却

磨起来有点麻烦,专业的是上工具磨,一个齿一个齿磨,齿面有定位的,所以基本上每个齿磨的都一样

网友:
在还有齿的前提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砂轮修成和铣刀片的前角那样的角度,就是三角形的尖角,在一个齿一个齿的套着磨!
再接着就在平面砂轮上将铣刀片的每个齿后角逐个磨过, 完工!
以上两道工序,或全做或单做,看铣刀片的磨损情况!
至于前角和后角不懂的话,建议查下资料哦
:loveliness:

网友A:
原帖由
l2j42
于 2009-5-26 12:09 发表
一个齿一个齿的磨
 这跟没说一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