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种遥控器,不同遥控效果

楼主(2009-05-26):
我的一架塞斯纳,分别用天地飞6A和futeba 6EX来遥控,在地面测试时候,舵面的反应效果基本都一样,飞起来以后用天地飞6A控制很正常,用futeba 6EX来遥控的时候其他也正常,但是在副翼拐弯的时候相当迟钝,似乎不受控制的感觉,我真搞不懂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开混控了?

网友B:
应该是空的设置不对

网友C:
6ex可以调节指数和舵机终点,是不是设置过

网友D:
看看6e的舵面大小设置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