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电调60A问题?

楼主(2009-05-26):
换了ZTW电调60A,出了点小问题,油门推到最低位时,马达还时不时抽动几下,NND,一点安全感没有,有谁晓得是控上油门电位器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A:
重新设置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我在正用这电调,感觉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我在正用这电调,感觉挺好的!

应该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
我也在用。以前用好赢40A的,现在改了ZTW的,油门曲线还是有差别,习惯了就好!关于楼主的问题应该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