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icd电池充放电

楼主(2009-05-26):
有块JR 4.8V   NICD电池每次充满电都用不完,请问下次充电是否先放电再充,还是直接充?

网友A:
最好放净再充,要知道镍镉电池是有记忆效应的。但也不要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放净再充,要知道镍镉电池是有记忆效应的。但也不要过放。

其实镍铬电池记性没这么好,一般认为每使用20-30次做一个标准的充放电循环既可

网友:
下次继续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