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 HP控上的DC插口能不能用来充电?

楼主(2009-05-26):
说明书上说的是充电插口,但有人说这样充对控不好,今天试了一下,充电三个小时,没有元件发热的现象,而且
电池
电压上升的很快,比GP的五号电池
充电器
快多了。请教各位老魔,这样充到底有没有什么坏处,说对控不好,到底哪里不好了。

网友A:
用镍氢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B:
12V的可以不1 电流要多大的

网友C:
电源有恒流控制就很安全啊

网友D:
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充电口。
插上的时候只要把遥控器电源关了就可以对里面的电池充电。
只是如果遥控器里面是锂电池的话就不要用这个方法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