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车床的电机的选择问题(220V or 380V)(已解决)。

楼主(2009-05-26):
我是机电白痴, 想购一车床,可是遇到一些问题,求大虾们指教一下。先谢了!

看中了某型号的车床,但是它分了3种规格,230V无级变速,230V和400V的。
潜水发现大家都说230V无级变速的在低速时力不够,所以购机方向转到230V和400V上。但是。。。。。。

1. 230V的是不是和230V无级变速的用同样的电机而只是不带调速板呢?
2. 无级变速的机床比不能无级变速的宽度多了11cm,他们两者的结构不一样的吗?
3. 若选400V的按大虾们的说法用变频器直接接电机,那么机床上的控制板岂不是没有用了?那些工作灯,冷却系统要怎么样接呢?
4. 用单相220输入的变频器接床用和用直接用三相电接机床用有什么区别呢?
5. 住宅申请三相电有什么样的限制?是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申请,还是样在降压站附近才能申请到呢?

问题很多,请大虾们不吝指教,谢谢!

为了让和我有同样疑问的兄弟方便查阅,整理了一下答案:

1. 经过兄弟们的指教,两者的区别是电机和控制版都不一样。230V的是交流单相电机,230V无级变速的是直流电机(还不知道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

2. 这个问题我问得很笨哦 ,细心看了一下机器的参数,尺寸的不同应该是变速结构不一样使得两者有差异。一个是6级的,一个是4级的。

3. 最常见的电机有三种 直流电机  交流单相电机  交流三相电机。 直流电机+控制器的价格,差不多就等于交流三相电机+变频器了单相交流电机不好调速。
    所以现在很多都用交流三相电机+变频器。 针对家用单相电,使用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普通三相电机。是个廉价实惠的方案,一般都可以满足需要。
    拍停开关之类的,可以接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上面,变频器都有外控制端子排,倒车,点动,半速,停止,速度调整,等等。(由 16 楼 wang_xm 兄弟提供)

4. 如果电机铭牌上是380V /Y接法的,可以用变频器(目的是单相变3相),但必须将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如果电机铭牌上是380V /三角接法的,那么要获得电机原来的额定扭矩,你选的电机应该放大3倍功率,不划算呀!

    因为:
    无论哪种接法,电机的额定功率符合以下公式:
    P=3×IP×UP=1.732×IL×UL
    IP:相电流,UP:相电压 (这里指电机每个定子绕组上的电压和电流)
    IL:线电流,UL线电压(指给电机供电线路上的电压和电流)

    对于三角形接法:
    UL=UP,IL=1.732IP-----公式1

    对于Y接法:
    IL=IP,UL=1.732UP-----公式2

    情况一:
    假定原来是380V /Y接的电机,定子绕组的额定电压套用公式2,得UP=380/1.732=219.399V
    当你改用220V市电,变频器供电时,输出电压还是还是220V(只是变成3相输出了)
    A.接法不变的话:电机的绕组电压降低为UP=220V/1.732=127.020V了,最大输出功率将降低到原来的1/3.
    B.接法由原来的Y改为三角形:此时套用公式1得:UP=UL=220V,符合上面定子绕组的额定电压

    情况二:
    如果电机本来就是380V/三角接法 ,就算使用变频器,也无法达到额定转矩了,最大输出功率将降低到原来的1/3。

    根据P=9550T/n,P降低为原来的1/3意味着转速不变情况下,扭矩将减少到原来的1/3!

    (注:变频器是不能只能降压不能升压,你不能把它当升压变压器那样使用。)

    其实,要买到380V/Y接的电机还是很难的,市场上普通笼式电机一般标定的都是380V/三角形接法的。
    按照上面的计算,是否一定要买放大3倍功率的电机,变频器功率也放大3倍?也不一定。

    还有一个比较投机的方法:
    1. 用220V->380V升压变压器先将市电升到380VAC。
    2. 找个380V输入的变频器(业界通常是230V一个等级,460V一个等级,选后者)。
    3. 将升压后的单相380VAC接变频器输入端。
       3.1 如果变频器能正常工作,恭喜,你成功了。他基本等同于380V/3相输入,因为无论单相三相,整流后直流侧都是540V左右(单相纹波比较大点,但没关系),逆变出来一定是380V。
       3.2 如果不幸,变频器跳保护,例如跳“PHL”之类的,表示你的这种变频器比较高档,带缺相侦测。那么你要么退货,要么就自己动手把缺相保护那部分电路去掉,没有图纸比较困难。。

    (由 22 楼 NOMO012000 兄弟提供)

5. 一般的楼房入户都是380V,只是进入你的屋是其中的一相(220V)。(由 11 楼 bora1.6 兄弟提供)

其他:

    齿轮变速才能低速有力。(由 17 楼 wolaila 兄弟提供)

    市场上国家标准电机380V三相电机一般都是Y接法,很好买的,拆开接线合看,只要是6根线就可以(大多数都是)改为三角接法。(由 38 楼 fang 兄弟提供)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但顶贴

网友:
从问题看的确应该搞明白一些东西再买床。帮顶了。

网友A:
230V貌似单相220V
400V貌似三相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V貌似单相220V
400V貌似三相380V

我想因该也是这样,和其他电器一样是最大输入电压。
PS: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B:
别的不懂,回答5吧。
一般的楼房入户都是380V,只是进入你的屋是其中的一相(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懂,回答5吧。
一般的楼房入户都是380V,只是进入你的屋是其中的一相(220V)。

非常感谢这位兄弟。
可惜我等级还不够,还不能帮你加分。

网友C:
搞不明白楼主的230V和400V是啥意思,一定是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明白楼主的230V和400V是啥意思,一定是电压吗?

是输入的电压,一个型号就有3种规格,你看下面那个图就会明白了。
根据在这潜水得知和电机有关。
我看到国外的玩家很多都把原来的电机换成了三相电机用变频器驱动,但不太看得懂鸟语,也没有表示要怎么样接的图。
我想弄明白他们之间的优缺点和在家用应该选哪种比较合适。

楼主:
由于13楼的兄弟说看不明白,于是把图注释了一下。

大家帮帮忙。

网友D:
最常见的电机有三种 直流电机  交流单相电机  交流三相电机。 直流电机+控制器的价格,差不多就等于交流三相电机+变频器了
单相交流电机不好调速。 所以现在很多都用交流三相电机+变频器。 针对家用单相电,使用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普通三相电机。是个廉价实惠的方案,一般都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E:
齿轮变速才能低速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常见的电机有三种 直流电机  交流单相电机  交流三相电机。 直流电机+控制器的价格,差不多就等于交流三相电机+变频器了
单相交流电机不好调速。 所以现在很多都用交流三相电机+变频器。 针对家用单相电,使用单相 ...

引用 网友E:
齿轮变速才能低速有力。

谢谢这两位朋友指教,现在有一点了解了。
但是,用变频器接三相电机用,因为变频器只能直接接电机,是不是车床原来的控制电路(拍停开关之类的)就没有用了?
或者可不可以这样,选交流单相电机的机型,然后再另外买个三相的电机,把机床接电机的线(通过了控制电路)接到变频器上,
变频器输出再接到三相电机上,这样可以的吗?

网友D:
拍停开关之类的 可以接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上面 变频器都有外控制端子排 倒车 点动 半速 停止 速度调整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停开关之类的 可以接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上面 变频器都有外控制端子排 倒车 点动 半速 停止 速度调整  等等

原来是这样的啊,明白了,谢谢!

网友F:
如果电机铭牌上是380V /Y接法的,可以用变频器(目的是单相变3相),但必须将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如果电机铭牌上是380V /三角接法的,那么要获得电机原来的额定扭矩,你选的电机应该放大3倍功率,不划算呀!

因为:
无论哪种接法,电机的额定功率符合以下公式:
P=3×IP×UP=1.732×IL×UL
IP:相电流,UP:相电压 (这里指电机每个定子绕组上的电压和电流)
IL:线电流,UL线电压(指给电机供电线路上的电压和电流)

对于三角形接法:
UL=UP,IL=1.732IP-----公式1

对于Y接法:
IL=IP,UL=1.732UP-----公式2

情况一:
假定原来是380V /Y接的电机,定子绕组的额定电压套用公式2,得UP=380/1.732=219.399V
当你改用220V市电,变频器供电时,输出电压还是还是220V(只是变成3相输出了)
A.接法不变的话:电机的绕组电压降低为UP=220V/1.732=127.020V了,最大输出功率将降低到原来的1/3.
B.接法由原来的Y改为三角形:此时套用公式1得:UP=UL=220V,符合上面定子绕组的额定电压

情况二:
如果电机本来就是380V/三角接法 ,就算使用变频器,也无法达到额定转矩了,最大输出功率将降低到原来的1/3。

根据P=9550T/n,P降低为原来的1/3意味着转速不变情况下,扭矩将减少到原来的1/3!

(注:变频器是不能只能降压不能升压,你不能把它当升压变压器那样使用。)

网友F:
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别笑偶酸啊。
顺便做个广告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em_main.asp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别笑偶酸啊。
顺便做个广告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em_main.asp

台达是好东西, 我电脑上的风扇几乎都换成台达的了...
才知道原来它也有变频器产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台达是好东西, 我电脑上的风扇几乎都换成台达的了...
才知道原来它也有变频器产品...

最强的是电源,近几年机电发展的也很快,只是以前主要帮ROCKWELL做代工,后来在重视自有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强的是电源,近几年机电发展的也很快,只是以前主要帮ROCKWELL做代工,后来在重视自有品牌。

以后改拿机机改数控时多一个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机铭牌上是380V /Y接法的,可以用变频器(目的是单相变3相),但必须将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如果电机铭牌上是380V /三角接法的,那么要获得电机原来的额定扭矩,你选的电机应该放大3倍功率,不划算呀!

因 ...

很感谢这位兄弟这么详细的讲解,学到不少东西了,也知道选用哪种电机比较合适了。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感谢这位兄弟这么详细的讲解,学到不少东西了,也知道选用哪种电机比较合适了。
谢谢!

不客气,共同学习!
其实,要买到380V/Y接的电机还是很难的,市场上普通笼式电机一般标定的都是380V/三角形接法的。
按照上面的计算,是否一定要买放大3倍功率的电机,变频器功率也放大3倍?也不一定。
还有一个比较投机的方法:
1.用220V->380V升压变压器先将市电升到380VAC.
2.找个380V输入的变频器(业界通常是230V一个等级,460V一个等级,选后者)
3.将升压后的单相380VAC接变频器输入端,
   3.1如果变频器能正常工作,恭喜,你成功了。他基本等同于380V/3相输入,因为无论单相三相,整流后直流侧都是540V左右(单相纹波比较大点,但没关系),逆变出来一定是380V
   3.2如果不幸,变频器跳保护,例如跳“PHL”之类的,表示你的这种变频器比较高档,带缺相侦测。那么你要么退货,要么就自己动手把缺相保护那部分电路去掉,没有图纸比较困难。。

网友A:
直流调速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整流,直流电机。
变频是好,低速扭矩不变。可问题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客气,共同学习!
其实,要买到380V/Y接的电机还是很难的,市场上普通笼式电机一般标定的都是380V/三角形接法的。
按照上面的计算,是否一定要买放大3倍功率的电机,变频器功率也放大3倍?也不一定。
还有一个 ...

又懂多了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调速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整流,直流电机。
变频是好,低速扭矩不变。可问题太多。

的确加变频器用的话是麻烦了很多,但是功能也多,只能从大家的经验中慢慢学了。
本来我开始时是想买个工业用的,可是发现他们的吨位都不少,没有那个条件放,而且价钱不菲啊。
只能买个家用机改猛一点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直流调速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整流,直流电机。
变频是好,低速扭矩不变。可问题太多。

是的,这就是机床厂家针对家用机推出直流调速系列的真正原因。
直流电机由于励磁回路和电枢回路是分离,磁通轴线互相呈90度的,因此,调节电枢电压即可实现速度调节,长久以来一直是被公认为最好的调速方式,由此可以获得近乎完美的转矩转速曲线。
(早期的龙门刨,为了获得这组完美的曲线,采用的就是用交流电机拖直流发电机,直流发电机带直流电机。)
交流电机定子绕组中既有励磁电流,又有负载电流,无法分开。导致调速过程中,临界转矩会发生改变。这就使得异步电机始终无法超越直流电机的负载特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门子提出“矢量控制”概念才被打破,而高压大电流高频开关器件日趋成熟使得这个设想变为可能。但这个数学模型比较复杂,这里讲不清。有需要了解的我可以发公司内部学习资料。
目前的全补偿矢量控制型变频器+交流异步电机 单就机械特性曲线来说,几乎可以直流电机媲美了。
而回过头来看,直流电机的弱点也和他的优点一样突出,他有一个很容易坏的换向器--电刷,这使得他和结实耐用的交流异步电机比起来,要花费更多的维护费用和精力,于是逐渐淡出市场。直到出现了“直流无刷”电机。直流无刷电机利用传感器,随时检测转子的位置,判断外部施加电压的方向,利用半导体器件开关替代机械换向,它的出现,终于使得直流电机“枯木逢春”了。

网友C:
更正一下,不敢抢功:

5. 一般的楼房入户都是380V,只是进入你的屋是其中的一相(220V)。(由 13 楼 bys123456 兄弟提供)

楼主这条不是本人提供的是11楼的

别的不懂,回答5吧。
一般的楼房入户都是380V,只是进入你的屋是其中的一相(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这就是机床厂家针对家用机推出直流调速系列的真正原因。
直流电机由于励磁回路和电枢回路是分离,磁通轴线互相呈90度的,因此,调节电枢电压即可实现速度调节,长久以来一直是被公认为最好的调速方式,由此可 ...

个中的原理还真是深奥啊,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正一下,不敢抢功:

5. 一般的楼房入户都是380V,只是进入你的屋是其中的一相(220V)。(由 13 楼 bys123456 兄弟提供)

楼主这条不是本人提供的是11楼的

别的不懂,回答5吧。
一般的楼房入户都是3 ...

谢谢指正,兄弟你真是谦虚和诚实。
多次修改没有注意改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这就是机床厂家针对家用机推出直流调速系列的真正原因。
直流电机由于励磁回路和电枢回路是分离,磁通轴线互相呈90度的,因此,调节电枢电压即可实现速度调节,长久以来一直是被公认为最好的调速方式,由此可 ...

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一般要多少钱啊,高度关注中。

楼主:
楼上的也被毒到了。
其实如果你现在的已经能满足你加工上的需求的话,也没有必要浪费钱去买的。

网友H:
市场上国家标准电机380V三相电机一般都是Y接法,很好买的,拆开接线合看,只要是6根线就可以(大多数都是)改为三角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市场上国家标准电机380V三相电机一般都是Y接法,很好买的,拆开接线合看,只要是6根线就可以(大多数都是)改为三角接法,.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