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X2218 3550KV ?来看一下

楼主(2009-05-26):
我的WING450配置 2218 3550KV 40A好盈电调  用13T齿   格氏11.1  2200  20C只能飞8分钟整
  请教省电、温柔的螺距油门设置  谢谢大家
希望能够分享一下

网友:
要调电,就是低油门,螺距适当加大,但是稳定性会下降一点

楼主:
具体参数有吗? 我转速太高了现在

网友:
转速太高就油门降低点:loveliness: 适当提高点螺距,这样可以延长点时间

楼主:
我都不知道怎么调 哈哈 是调曲线吗?

网友:
换12t的把,我用13t实在是太爆,准备换12的。怕射。

网友:
我用13T 3D 3分半 动力不错,可惜才飞了十几个起落,摔机后修机时发现其中一棵螺丝孔滑丝了。

网友A:
我用13T,一加油飞机就不见了,太暴了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13T,一加油飞机就不见了,太暴了啊,哈哈~~~~

夸张哦,不过这电机是满暴的,价格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