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 370马达请教

楼主(2009-05-26):
370马达飞6个电无刷,马达不转怎样处理?

网友:
lz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晕。这批370是有问题!

和我一样2个370都飞了6个电池就坏了。看看是不是一边的碳刷磨完了。压碳刷的弹簧到底了?

网友:
摩碳刷很正常   还是建议改无刷吧

楼主:
想问一下ESKY016-370马达:飞了6个电,无刷了,是否要换新马达

网友:
楼上的换无刷吧!
016改早下,比450还好飞 呢!经济不少!

我的QQ: 421395590

网友:
LS是也许只是你那么认为的,但大多数人都知道,016其实没有450好飞,不要误导人家。不知道你是不是商家。
我飞GF之前就是飞016的,别说我没资格之类的话。
370电机,我当时也坏了2个,但是都没费这么短时间,有一个是电刷磨损,有一个是线圈烧化了,飞时没事,但落地凉了以后电机就卡死了。好像现在一个370得40银子?? 最好早换无刷,或者换个飞机,真的,可以少走不少弯路,因为ESKY的配件贵是大家周知的。我是用016学会的悬停和航线,改的无刷,改上的辉盛9G。

网友:
换无刷这点是说的是没错得

但我从别的新手出了解到。450比016好飞。至少他能飞好450但016还不能很好掌握。
原因我觉得是在于调试和016的虚伪比较大不能很好控制。但玩熟016后也是很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