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ro的风扇到快充满的时候就转转停停的,正常吗?

楼主(2009-05-26):
另外最左侧一路每冲5分钟就灭了,等2分钟就又亮了继续冲,不知道是热保护了还是跟下面这个帖子一样的问题? 状况跟他一样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6536&highlight=lipro

开始充电

开始充电

充电功率

充电功率

3分钟后

3分钟后

3分钟后功率

3分钟后功率

楼主:
晕,那这样下去,充一次电池还不就坏了

网友:
快充满了转转停停是正常的,但是有一路熄灭就是过热保护了。

搂主观察最后充电结果是否平衡,充电时间是否比以前增大。如果不放心,可以寄过来保修。4s的型号由于内部多了一路电路板,发热量会比3s大,所以使用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散热。

楼主:
恩,确实,因为风扇在最右侧感觉最左侧这路散热不好,这样冲冲停停的充好的时间比正常的那路要多20分钟,我这个是收的二手的,已经发回卖家了,不过还是要赞下Dawnsound老大的服务!

网友(2009-11-08):
晕,我的以前没发现这问题,也没仔细看过,后来烧了修过一次后才发现几路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拿个电脑机箱风扇向外抽风就没问题,也一直这样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