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013方向不正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6):
朋友的013方向不正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在打升降舵的时候她不是正直向前 而是向右前方飞去 是怎么回事?还转身 顺时针转 反之都相反 我的朋友问我 我也不知道 呵呵我问问大家 先谢谢了

网友A:
估計是連干問題~
傾斜盘平嗎~
是非鎖尾陀螺仪嗎~如果是的話順時針轉可以試試把尾陀机和后移一點~如果有改善再向后移~如果轉得嚴重了的話就向前移吧~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调不好哈哈哈,我是开布了口。

楼主:
老鸟们帮忙啊 ?

网友C:
直机是要细心的调 先检查十字盘看看 看油门最低 中间 最高的时候十字盘是不是平的

楼主:
好的 谢谢 检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