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UTABA 6exhp的原装接收和其它普通接收有何区别 ...
请教一下FUTABA 6exhp的原装接收和其它普通接收有何区别呀?

楼主(2009-05-26):
本人想买个FUTABA 6exhp,买単发和收发相差三百元,
请教一下FUTABA 6exhp的原装接收和其它普通接收有何区别呀?老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同问,也准备上这控

网友B:
我没用过原装的

楼主:
自己顶个,再断续请教

网友C:
原装的
接收
是PCM的
,那就贵啊.

网友D:
原装的是PCM,兼容的PPM,原装的质量稳定。。

网友E:
我正在用:FUTABA 6EXHP,感觉接收机
很好用啊,外壳都被我摔匾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它的失控保护很好用,相比日冠的就没那么好用了,开机自检时间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