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型变压器如何整流

楼主(2009-05-26):
想买个输出60V,4A的环型变压器,但不知能不能直接用四个整流管整流,再并上一个电容接主轴用。

行家请帮忙出个主意,或者给个线路图照着做一个, 顺便(贪心) 问下主轴转速控制线路图

网友:
可以,对整流滤波而言,与EI变压器没什么两样

可以

网友:
可以!一样的!

网友:
一样的 只是变压器的结构不一样

网友:
环形的有啥好处 贵不

网友:
环形变压器的好处

1.效率高。
2。吵音小。
3,漏磁小。
4,内阻小。
5。。。。。
5..........

网友:
供给电机用最好不要用环型变压器,过载就不好,现在大多数环型变压器质量太差了,里面多数是铁皮来的,漏磁严重,质量好的才是硅钢片。要买就买好质量的。一个60V/4A的环型变压器不便宜阿,质量好的起码要200以上。还是建议你买普通E型的好过。

网友:
想找好环牛去中国音响DIY那边的二手交易坛淘个洋垃圾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个输出60V,4A的环型变压器,但不知能不能直接用四个整流管整流,再并上一个电容接主轴用。

行家请帮忙出个主意,或者给个线路图照着做一个, 顺便(贪心) 问下主轴转速控制线路图

这个整流电路很简单就是个桥加个滤波
主轴调速板电路我没有但板子 有一大堆12v24v90v的都有,是用mach3通过并口调速的也没几个钱,12v和24v是配合那个直流小电机用的,90v的是和那种带原来带编码器的电机改的那种主轴

还没掰开的板子

网友:
环型变压器只能用四个整流管整流(就是全波整流)不能用两个整流管整流(就是半波整流)半波整流环型变压器会很快发热的。

网友:
有些听不明白。

网友:
回楼主:
1. 机床容易过载,环变电流大了容易饱和(没有空气隙),所以不宜用于机床变压器。最好用E型变压器;
2. 单个二极管,单绕组为半波整流;2个二极管,双绕组中心抽头为全波整流;4个二极管,单绕组为桥式整流。你有4个二极管,可以做桥式整流。

网友:
楼上正解。有时候气隙还是有用的,环变效率虽高,但有时也未必是好事,除非你钱很多(放大功率余量)或者很在乎体积重量。

对于整流电路来说,它才不管什么变压器,哪怕没有变压器,只要耐压够,都能工作。

网友A:
淘宝网上有很多1000W、2000W的220V转110V的环形变压器,价格还都很便宜,不知道能不能改成36V或者48V的输出,这样就可以用在雕刻机上当电源用了。有了解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网上有很多1000W、2000W的220V转110V的环形变压器,价格还都很便宜,不知道能不能改成36V或者48V的输出,这样就可以用在雕刻机上当电源用了。有了解的高手指点一下。

那是自耦变压器,与220V共地的,不怕触电的就用吧!除非你加隔离变压器,不过这样的话你还不如直接买个合适的变压器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自耦变压器,与220V共地的,不怕触电的就用吧!除非你加隔离变压器,不过这样的话你还不如直接买个合适的变压器好过

明白了,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