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304好铣吗?

楼主(2009-05-26):
有一块304不锈钢钢板要去铣个深10mm的槽,可是去到机加工处说304铣不了,说304太黏刀了,容易断刀,如果吃刀量太少的话那么加工时间很长就划不来了。我怕被人骗,请问大家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那有什么廉价办法解决?难道304这么难加工吗?

那位请问304容易钻深孔吗(45mm深)?用普通的不锈钢钻头就可以了吧?会不会偏心?

网友A:
自己有设备可以慢慢玩,如果外加工就没必要了,如果我没猜错你要做的东西,完全可以用铝,毕竟重量也是重要指标之一,往往DIY给忽略了。

网友:
这东西挺费劲的。。。。。。。

网友:
很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设备可以慢慢玩,如果外加工就没必要了,如果我没猜错你要做的东西,完全可以用铝,毕竟重量也是重要指标之一,往往DIY给忽略了。

曾经也想过用铝,可是铝的强度不够。7075铝强度还可以但我这个地方不零卖。难道真的没办法吗???????

网友:
槽的宽度不宽,两变通的,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
粘个屁   不想给你做而已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要造狗啊  不要用铝的 强度不行

网友:
304确实比较难加工,加工硬化现象很严重,很费刀,一般要采用顺铣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要造狗啊  不要用铝的 强度不行

怎么到处都看见你啊(中华D猎),会可能吗????????????

楼主:
明天去问问电火花加工如何?如果不行那么这块料是完蛋了!

网友:
304导热差,比较粘刀,不好加工
自己用钻头打下304和45#就知道了
不过也不是特别的难,合适的合金刀加冷却液应该没问题。
电火花肯定能加工,不过加工敏感的东西估计不会给你干,那么点钱冒那么大风险,除非他傻。

网友:
有些东西可以买不可以造,买了好说
造的话,造假的也可以说你造真的,怎么大怎么给你定,何苦惹那麻烦呢。

楼主:
不会吧!很普通的一个东西说成敏感的东西? 真以为是9楼所说的造狗啊!

网友:
不是要造滑架,阻铁,击锤什么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