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UTABA 6exhp的原装接收和其它普通接收有何区别 ...
请教一下FUTABA 6exhp的原装接收和其它普通接收有何区别呀?

楼主(2009-05-26):
本人想买个FUTABA 6exhp,买単发和收发相差三百元,
请教一下FUTABA 6exhp的原装接收和其它普通接收有何区别呀?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原裝的用pcm~但普通的一般是ppm的~穏定性沒原裝的好~

网友B:
原装的接收应该好一点。。价钱贵嘛。。频率选择性好一点,抗干扰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