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00g的450级与 5XXg的400级在抗风能力上差多远?450有实质性的提高吗?

楼主(2009-05-26):
不知800g的450级与 5XXg的400级在抗风能力上差多远?450级抗风能力有实质性的提高吗?
现在的 zoom400 在大风下简直没法飞,被吹得忽上忽下的。。。
一阵急风可以把它突然吹起来 1-2米

网友A:
我的450可远远不止800G啊

1800G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可远远不止800G啊

1800G还差不多!

g=克

1800g?  赶上 500级别了,呵呵

楼主:
晕啊晕,这个问题大家这么不屑吗?

网友B:
通过增加重量加强抗风性窃以为是得不偿失的,抗风的关键应该还是转速
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不过如果不考虑其他问题800G比500克抗风行能还是明显提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增加重量加强抗风性窃以为是得不偿失的,抗风的关键应该还是转速
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不过如果不考虑其他问题800G比500克抗风行能还是明显提升的

我不是要故意增加重量,而是对比不同级别的机型,
450 级对比 400级啊,呵呵

网友B:
没看仔细,怨我
你可以把螺距降低一点,油门拉高一点试试,应该有效果
不要一次改的太多,小心射桨

网友:
要抗风,还是上500吧,450在5级风下飞得都很不爽的。重量确实很重要,主要是因为随着重量增加,动力也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仔细,怨我
你可以把螺距降低一点,油门拉高一点试试,应该有效果
不要一次改的太多,小心射桨

别啊,我还得多谢你呢,呵呵
螺距和油门已经调了,目前油门50%就已经 85%油门位置了.没法再调了。
我的电机也有问题,用的 KV2700,转速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