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的舵机陀螺能否用于600?

楼主(2009-05-26):
450Pro的
陀螺仪
GP750 + DS520和
舵机
DS410Mx3能用在600或700油机上么? 没米...想入个450pro,日后升级600省得再买电子设备

楼主:
另..没米烧设备,够用就好,能飞简单的3D

网友A:
当然不能用在600机上,力量不够,速度不够,自重更不够

网友B:
一样可以用---GP750

网友C:
艾伦的700用的就是GP750

网友D:
600 700用的是标准舵机,比410M和520都大很多。所以都不能用。
唯一可行的是把520作为600的油门舵机,不过需要另外加装转接板。

网友E:
陀螺能用,亚托是一个全能

网友F:
陀螺可以 尾巴换个大点的

网友G:
艾伦的700用的就是GP750
本人亲眼所见!!!

网友H:
就是陀螺仪可以通用

网友I:
陀螺没问题!

网友J(2009-12-06):
750好用的,舵机嘛肯定不行了,到那级别了想省钱也是不可能的

网友K:
陀螺仪没问题,410M舵机还是免了吧。

网友L:
只有陀螺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