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百山兄

楼主(2009-05-26):
请教百山兄,你那氩弧焊机烧铝焊是什么样烧的。我试过烧不了。有些师傅说要什么直流还是交流的氩弧焊机才能烧,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要交流氩弧焊才能烧铝的!而且钨极的头部是圆的,不是尖的,烧的时候钨极不要伸出陶瓷口,陶瓷口几乎是罩住工件的!

网友B:
对不住,刚刚才看到此贴,我想想再回答你

网友B:
首先说说钨极伸出长度,钨极端部应突出在喷嘴之外,伸出长度越小,保护效果越好,但过近会妨碍焊工视线,在实践中,我通常伸出8-10mm左右,焊角焊缝时,钨极要伸出更长些

网友C:
我有直流氩弧焊TIG-200A,但不能焊铝,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B:
钨极头部一般磨成针形,但理想形状为水滴形,只是这个形状凭现有设备无法磨出,只好加工成针尖形,尖头夹角一般在30--60之间.

网友B:
直流型氩弧焊机也可以焊接铝合金.
要点是:
一、用氦气或氦氩混合气.
二、最好采用直流反接型,它有一定的阴极破碎作用,可以清除铝合金氧化膜。
三、采用机械或化学方法清除铝合金表面氧化膜
四、直流反接型必须限制板厚,一般在3mm以下的铝板。
五、采用较粗直径的钨极。
六、电流不宜太小,因铝合金导热快,太小没办法熔化铝。
七、铝合金熔化时,熔池不明显,不容易看出来,要注意区别。

网友B:
最好用交流氩弧焊机焊接铝合金,注意占空比旋钮的调节,刚开始我也焊不起来,后来将焊接旋钮反复调节,参数调节到最佳,就可以焊了。

网友B:
先说这些,看看还有什么不会,只要我知道,就告诉你

楼主:
太谢了,直流反接,是什么样接?

楼主:
铸铝可以焊吗?

网友B:
工件接正极,钨极为负极的接法称为正接法,是大多数钨极氩弧焊的接法
工件为负极,钨极为正极的接法称为反接法,缺点是钨极容易过热熔化,同样大小直径的钨极许用电流要比直流正接小得多,约为正接的1/4,且熔深浅而宽,一般不用.但其好处是有阴极破碎作用,可以适当清除铝合金表面的氧化膜,只用于焊接薄件,也用于焊接铝镁合金.

网友B:
铸铝可以焊.且大部分铸铝焊接性能良好

楼主:
[localimg=400,300]1[/local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