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与ASSAN2.4G哪一个稳定性与抗干扰性更好

楼主(2009-05-26):
本人曾简单测试过天控的PCM及PPM与ASSAN2.4G的抗干扰性,个人的观点ASSAN2.4G要优于天空的PCM,不知大家凡是用ASSAN升级过PCM的各位模友怎样认为?
测试过程:
1、将接收放在KT机上(舵面大),让电机转起来后用天线断续碰触电机的铝制桨夹。观察舵面的抖动情况。
2、2.4G的天线引出:先将2.4G的天线拧下,用10cm长的一根细金属丝插入天线座内的中心孔将天线引出后再碰触桨夹。
3、让电机转起来的原因:由于电机的桨夹不是100%的同心,转动过程与天线碰触会形成连续的接触它激干扰。
测试结果:
1、PPM:舵面狂抖,抖动的幅度达到死舵,好像在跳的士高,相当嗨了。
2、PCM:舵面平均每2分钟抖动一次,抖幅不大,在舵面上能看到2MM的抖动幅度。
3、2.4G:连续测试10分钟,舵面根本就不抖动。
单选投票, 共有 258 人参与投票

网友:
没比较过,坐沙发,看结果

网友:
这个研究很重要。。呵呵。。PCM的应该好一点吧,它有数字校验。。2。4G的PCM就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
个人感觉油动固定翼还是用PCM好些,别的用2.4G更合适

网友:
什么都好别买天九

网友A:
应该是SPCM变频的最好,就是没晶体的叫什么,锁向环技术来的。如 JR 77S 。 错了就请各兄弟纠正。

网友:
其实稳定性应该是PCM好...抗干扰当然是2.4G...

网友:
主要还是看产品质量吖,质量不好都一样的 国货很少有令人值得放心的

网友:
PCM稳定,2. 4G应该是在PPM模式下工作!抗干扰2. 4G优于P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PCM变频的最好,就是没晶体的叫什么,锁向环技术来的。如 JR 77S 。 错了就请各兄弟纠正。

正解```我就在用```9X2+R77S..N久了...没失控过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2.4G

网友:
前天具体测试过,同样的条件下,2.4G距离和稳定性上,绝对超过了PCM和PPM.

网友:
谢谢LZ的测试,正好需要结果。

网友:
难得说,各有各的好

网友B(2009-06-29):
我来说说吧,我认为2.4G本来就是一种数字传输模式,只是如果用的是2.4G的接收是PPM的话,那么这种数字传输传输的是模拟信号,也就是这种模式是数字传传输载模拟信号,而PCM的制式是数字信号,而72M传输的是模拟的方式,也就是刚好相反,这种模式是模拟载数字信号,就抗干扰而言,两种应该不相上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想是2.4G在传输之前就把没用的信号过虑掉了,而72M的,是在收到杂波之后,PCM才选择有用的信号!如果找不到信号的话,当然失控了!

网友:
还用说么....2.4G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用过2.4G,我就再也不会用什么PCM的东西了。因为用PCM曾经被同频干扰炸机炸得连发动机都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说吧,我认为2.4G本来就是一种数字传输模式,只是如果用的是2.4G的接收是PPM的话,那么这种数字传输传输的是模拟信号,也就是这种模式是数字传传输载模拟信号,而PCM的制式是数字信号,而72M传输的是模拟的方式 ...

连什么是信号什么是调制方式都搞反了...................
纯数字信号是脉冲,根本不能远距离无线传输的,都是将数字编码调制成模拟信号进行传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什么是信号什么是调制方式都搞反了...................
纯数字信号是脉冲,根本不能远距离无线传输的,都是将数字编码调制成模拟信号进行传输的

您看看先 "我认为"这个词
我想听听兄弟您更为专业的解译,,,呵呵,学习学习也好!

网友:
干扰,也要全频段测嘛,你这只是测了某个频段。

不知说的对不,大家来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