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NPT 这个英制罗纹是什么指标

楼主(2009-05-26):
换算成公制螺距是多少?

网友A:
NPT,PT,G 都是管螺纹.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PT 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是 55 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规定为 1:16.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6-2000
G 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 代表圆柱螺纹.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7-2001
另外螺纹中的1/4、1/2、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吋.行内人通常用分来称呼螺纹尺寸,一吋等于8分,1/4 吋就是2分,如此类推.G 就是管螺纹的统称(Guan),55,60度的划分属于功能性的,俗称管圆。即螺纹由一圆柱面加工而成。
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国标标注为Rc
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60度。
公制螺纹用公制单位, 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
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直管与锥管两种。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
纹直径比公称直径大。
1/4,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螺距P=1.814,与公制螺纹不能换算

网友:
这个还能换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T,PT,G 都是管螺纹.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PT 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是 55 度密封圆锥管螺纹, ...

一看就知道是行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T,PT,G 都是管螺纹.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PT 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是 55 度密封圆锥管螺纹, ...

  专家啊,我原来一英寸等于几分都不知道,这回知道了:一英寸=八分,受益不浅啊。

网友:
英制螺纹的螺距可以换算的,

一英寸(25.4mm)/总牙数=螺距

在数控车床上加工英制螺纹一般都像这样换算成公制螺距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