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 200 V2的鎖尾~

楼主(2009-05-26):
請問大家的ep 200 鎖尾可以鎖到什麼狀態呢~
比如可以在一分鐘內一動也不動嗎~
小弟无論如果調都要在十秒左右就要修正一次~總不能長時間的鎖著~
是振盪引起的嗎~还是陀螺需要放到主軸下面才能鎖好呢~还是中主點还沒調好呢~~
用的是401+420~

网友:
可以锁得很稳的,不用修正,有450的80%的操控感觉!俺的是EP200

网友A:
1.消除震动,在起飞以上的转速垂尾不应该出现复影
2.寻找合适的转速和悬停螺距,反复测试尾舵机的孔位,
我的火狐也可以一分鐘几乎不动,(ESKY 0508舵机.DY101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消除震动,在起飞以上的转速垂尾不应该出现复影
2.寻找合适的转速和悬停螺距,反复测试尾舵机的孔位,
我的火狐也可以一分鐘几乎不动,(ESKY 0508舵机.DY101陀螺仪)

謝謝yxu2008~~
我还一直以為有余偏是正常的~~
但最近就是偏得比較利害~
關於尾陀机孔的我試过尾舵机孔位用最遠的~尾巴會抽~而再把尾陀机向右傾三十度就沒有問題~

网友:
我的EP200 V2 GM730陀螺,101尾舵机,感度70-75,1块电池都一动不动。重点要消除震动。而且尾滑块容易有虚位和发涩,要重点排查一下。

网友B:
我這邊的模友都不用420當尾舵機的.....效果真的不太理想!!!
建議樓主換成SJ 101US當尾舵機,
並注意皮帶鬆緊度跟尾總成部分的震動問題.....EP200 也可以跳3D鎖的牢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邊的模友都不用420當尾舵機的.....效果真的不太理想!!!
建議樓主換成SJ 101US當尾舵機,
並注意皮帶鬆緊度跟尾總成部分的震動問題.....EP200 也可以跳3D鎖的牢牢的!!!

謝謝DIABLO~
我一開始也是考慮101 的確是一個好尾陀~
但不幸的是中國沒看到有賣~
放假回去一定要多入几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