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试制电机直驱车床,汽车发电机做开路先锋,更新,转子铁心拆解成功

楼主(2009-05-26):
在大家一片好心劝告下,我思索良久,值不值的再搞了,但一想到那鄙视的嘲笑声,想到有相同想法的人失望的眼神,想到那么多种车床,为什么就是没有一种普通老百姓玩得起的电机直驱车床,我就铁了心,一定要造出大家都用得起的电机直驱车床,集动力电机,床头,分度头于一身的模块积木式机床,希望有同好把这个做出来,打破神话!挑战一切质疑者!
    任务重大,身边物件工具稀少,发电机上头阵!原本改同步电机的汽车发电机为直驱冲锋开路吧!于是就拆了,我想用环形永磁铁代替转子上的环形线圈,做成三相永磁同步电机,但那个叉形转子铁心拆了很久,都纹丝不动,我火大了,挥锯齐根锯掉了电刷端的轴,再用拉马顶,还是很紧,大家有没有高招啊,拆了两个顽固的叉形铁心啊,如果没有,我就下毒手用电钻钻透了轴,粉碎了它,看它还紧不紧。

网友:
用液压机或千斤顶,换完后最好上动平衡机。

楼主:
你的建议很好,但是我没有这两个设备,只有一把电钻,加台钳啊

为了画出直观的图,和外机加工,今晚下了SOLIDWORKS2008,有相同的爱好者查到网上去搜,我用的是这个http://hi.baidu.com/ylccsky/blog ... 0fcb8dd43f7cf8.html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 我也正想做这种电机直驱 也搞到了两种不同的定子  36槽和24槽的 不知道咋入手。。。。。从没摆弄过电机。。

网友:
加热法,不过里面的线就只能当费铜扔了

楼主:
谢谢同道的支持!大家一起探索研究,为人们打破旧神话,创造新神话!

你可以到网上去搜电机类的资料先看看,书店里有很多电动机,电动车维修的书,可以学习参考,没基础的话,先看初中的或高中的物理课本,上面有容易懂的图画,和基础知识,这东西你不接触,就觉得多难多难,你接触多了,那就不知道有多简单了,还有本坛的电机电调版块也可去多看看啊,那有生动的图文介绍电机原理,实物制作,最好你自己淘一些不同的电机实际去玩玩,再看理论知识,学得掌握的就更快了

楼主:
你好!用加热法,不知你用过它拆过吗

行不行啊,怎么个加热操作法,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两个叉形转子铁心与轴是怎样个装配关系,也就不好下手,如果加热,那铁心孔变大,轴也同样变大啊,二就是一加热对转子铁心性能有没有影响呢,三就是一加热,整个转子滚烫滚烫的,怎样下手呢

网友:
漆烧了还怎么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画出直观的图,和外机加工,今晚下了SOLIDWORKS2008,有相同的爱好者查到网上去搜,我用的是这个http://hi.baidu.com/ylccsky/blog ... 0fcb8dd43f7cf8.html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7731&extra=page%3D15&page=7
有人用和你一样的东东改过。

网友:
应该可以,想看成功。

网友:
支持楼主,不过楼主还是先考虑完善一些,比如车床功能、精度,然后考虑每一步怎样做,这样更顺一些,粗想了一下,如果楼主的车床要切钢的话,电机的外壳也需要换

网友:
暴力份子,水管钳都搬上了。

观察下轴和转子是不是一体的?一体的话还真的是难搞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 的发电机。

楼主:
今天继续拆

昨天用拉马,顶电刷端轴,没顶出来,今天同事说那端是一体的,从皮带轮端轴再顶这一边的铁心看看如何.

网友:
工程浩大啊 ,有难度

楼主:
谢谢建议很好,我最终会用380V的三相电机改的,因为省了一个大功率电源

现在用发电机改,是因为我现在想做个模型,用电动车控制器,电压低,对人身安全一点,电路对我来说,我不怕,我就是学电子出身的.楼上兄弟说把三相电机上贴钢磁,是个好主意,我想到了那干脆直接用三相永磁同步电机就好了,是不是它的价格贵一点啊.

楼主:
今天下午使出浑身力气,全身汗水换来大拆除

在管钳+拉马+蛮力的攻势下,顽固转子铁心被瓦解,拆这种发电机,拆前应对两铁心的相对位置做好标记,因为它的动平衡已达到OK,这样以后安装时就按拆前的相对位置装,动平衡就要好的多了,我这个拆前没做标识,全靠以前拍了照,才找回正确的相对位置啊.拆它要用拉马顶皮带轮一端的轴,,拉马三个拉嘴放在铁心叉尖上,,先拉靠近拉马顶尖的第一个铁心,同时要喷WD-40润滑,要使劲的拉,才会松动,拉第二个铁心时,方法同第一个,但力气要更大,如果拉马很难拧动时,有个绝窍,用锤子在拉马锣帽上向轴向方向使劲敲打几下.就会好拧了,而且又容易拉出,现在的问题是,用永磁铁,还是用线圈做转子的转力大呢,(原线径0.85MM)如果用永磁铁,那这种磁铁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原来就有线圈的,为啥就拆了呢?直接加直流电源,就是带磁性的转子啦。

楼主:
回楼上,是因为我想把轴拆出来

把轴拆出来后,就想把转子铁心孔钻大,好装大通孔主轴,原想保留好线圈的,但线圈骨架与铁心熔在一起了,铁心一拉动,线圈就裂成两半了,于是线圈就这样乱了,索性不要了,以后有需要自己重绕好了,

网友:
兄弟  我拆这东西 能有一百个了   两分钟 搞定一个   把中间的轴放在一个有眼的铁里  用大锤 砸另一端  十锤就搞定了

楼主:
哎,我第一次拆这东西,还没摸到它的阴阳啊,

你早说啊,我就没这么累了啊,你拆了,用来做什么啊

网友:
上面置顶不是有  图示车床改造 非常成功的马达直驱加数控的贴吗
你现在想搞的是马达?

网友:
价格贵一点

楼主:
就是看了那样的贴,,但是我想再把它的体积缩小,功能扩大.

不错,我想搞的就是电机,但它横看是电机,竖看是分度头,再看是车床头,还能当模块与其它设备组合成各种机床,说白了就是一个电机,也可以说是一个分度头,还可以说是一个车床或铣床头,集各种本领于一身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我想搞的就是电机,但它横看是电机,竖看是分度头,再看是车床头,还能当模块与其它设备组合成各种机床,说白了就是一个电机,也可以说是一个分度头,还可以说是一个车床或铣床头,集各种本领于一身的电机.

   加油!

网友:
车用发电机还是好找到的,待看成果。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紧配合的,所以拆的时候很费劲。 如果线圈重绕,那建议LZ要搞动平衡,否则转速一快了容易出危险。

网友:
LZ怎么不参照一下这个帖子,会对你有帮助的,少走不少弯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早说啊,我就没这么累了啊,你拆了,用来做什么啊

就是拆里面的红色的东东  卖钱钱啊

网友:
以楼主的条件,买个仪表车改改,是正道.

楼主:
你好,请你指教

我现在正在找资料改转子,我看了很多同步电机转子是永磁的,磁极是NSNS...排列的,楼上兄弟说,恢复线圈,不能当电动机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用线圈,它照样可以在铁心外缘产生NSNS...磁极排列效果的啊

楼主:
谢谢!老房确实有经验,一针见血啊

现在拆到此,我没家伙上阵了,想把转子铁心孔搞大,无耐ZX7016不在身边,被朋友搬走去用了,想车个主轴,没个床,现在正在找家伙继续上阵

网友:
提个建议,你可以改改吊扇电机。我觉得那个电机很有搞头。

网友A:
很想看到结果

我原来也搞过,转子直接通直流电定子改成角接。用无刷电调能正常驱动,实现无极调速车床上用了几次烧了两个电调 单价100多元,当时用的变压器整流供电。也许是电压不稳也许是电调太次,没钱买电调了。这个转子轴是冲压进去的,看好方向大锤两下就砸出来了。当时改成功后很激动,有人说转子带碳刷不算无刷电机,电磁铁比永磁铁磁力好调 声音比有刷直流电机小多了。最近又有几个汽车无刷发电机想改彻底可以不用碳刷了,因为它的励磁线圈是不转的。我想用电磁铁扭矩应该大些。麻烦关注这项改造的朋友给我分析一下我原来那个烧电调的原因,我没能力搞设计,只是折腾。想买个高级的电调试好怕再烧。电调贵啊,发电机坏的绕个线就能用。我当时失败的实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wonxcin

网友:
好像哪一家的滚筒洗衣机有直驱的,买台回来拆了

网友:
楼主继续到哪儿了?

网友:
这种电机应该是交流同步电机,这种改法是不是太麻烦。

网友:
lz最近有新进展,另外转子不改是可以运转的 我试验过

网友:
汽车发电机是属于中频范畴,正常工作在几千至上万转,搞试验不要忽视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吊扇和洗衣机电机更好一些,洗衣机电机转子直径要小一些,吊扇潜力最大,但有些产品铁芯质量太差,选则要注意。

网友:
DIY=自己的乐趣
DIY=无眠的长夜
DIY=忽略的成本
DIY=过程的艰辛
DIY=成功的笑容
DIY=个人的感觉
第一台车、铣、刨、磨、镗何常不是我们的前辈用以上的感觉DIY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也搞过,转子直接通直流电定子改成角接。用无刷电调能正常驱动,实现无极调速车床上用了几次烧了两个电调 单价100多元,当时用的变压器整流供电。也许是电压不稳也许是电调太次,没钱买电调了。这个转子轴是冲 ...

电调电源不要使用变压器。我的电调已经烧了一个了。。要使用大容量的开关电源,或电瓶。

网友:
把中间绕线圈的部分车掉,另外加一块圆环形永久磁铁就可以,就变成一个爪极式转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