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和秋比特V3的杂交

楼主(2009-05-27):
前几天入手了个二手的V3,尾电机N40,怎么调都调不好锁尾,,正好手头上有个004的4合1,就把V3的4合1换成了ESKY的,感觉锁尾好多了,今天刚升级了主无刷,XXD的 2208,KV3200,电调用的原来飞固定翼的RICCS,30A,手上还有个20A的XXD电调,听说XXD的电调油门线性不好,就不用了,现在问题来了,换无刷后,低油门还好,把油门推到70%以上,就锁不住尾,逆时针转,4合1 的连动比已经开到最大,微调最大,都琐不住,求解决办法,,,,,
    还有个问题,关于接收的,004的4合1,遥控用的原配的0404,飞固定 翼正常,但现在飞V3超过5米就会抖舵,飞的时候表现为突然转速下降一下,且是一下一下的,走近点就正常,现在晶体都焊死,接受天线都换了,还是不行,有高手遇到过吗,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
我用丘比特V2.5经常有1秒失控的现象。。。。突然主电机停止工作,然后又恢复。
因为四合一电路的有刷主马达集成电路烧了,只能改无刷,电机也用的KV3200的B2030,12T齿轮+好赢18A电调。

网友:
楼主的失控现象是由于布线和电子部件的摆放不合理造成的。

接收机要尽可能远离无刷电调和无刷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的失控现象是由于布线和电子部件的摆放不合理造成的。

接收机要尽可能远离无刷电调和无刷马达!

V3的机架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再怎么都很近耶~~~

楼主:
 没换无刷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哦,,,,沈兄,刚在淘宝上问你还有无金属浆夹,,的就是我啊,,嘿嘿,,,那第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换功率大的电机?,,我还有几个120的有刷电机,,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换无刷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哦,,,,沈兄,刚在淘宝上问你还有无金属浆夹,,的就是我啊,,嘿嘿,,,那第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换功率大的电机?,,我还有几个120的有刷电机,,嘿嘿,,

不想烧四合一的话,有刷电机还是不要上了,修起来麻烦啊。

网友:
尾巴换TDT的套间。。直驱试试?我准备这么试。东西没到手。。。
改砸了别抽我啊。

网友:
有关尾马达的寿命问题和安装尾桨的方法有密切关系,很多的N40和DTD尾马达在安装尾桨时就已经被损坏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官网已经给予了正确的安装处理办法,建议大家一定要了解:http://www.joyrus.com/viewthread.php?tid=757&page=1&extra=

网友:
外转子的电机改这种采用尾电机的飞机,动力太强,难锁尾,建议换无刷电机。

网友:
外转的是爆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