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可以不用电调,想直接用电池驱动如何可以实现?

楼主(2009-05-27):
想问一下高手无刷电机可以不用电调,直接用电池驱动吗?要加什么电路?

网友:
我不懂电路的,感觉不大可能,就是有刷的也要个有刷电调。LZ是不是不想控制速度了?

网友:
加电子调速电路 也就是电调

网友:
无刷电调是把直流电变换成三相交流电,无刷电机一定要用电调才能转的,有刷电调只是调整电压,电机可以不用电调也能转。

网友:
无刷没有电调根本不能转,开玩笑。弄懂无刷工作原理,你就不这么问了。

网友:
 我不太懂 学习中

网友:
一手拿电池正副极,一手拿无刷3条线,顺序给三条线通电,只要你的速度够快,换线够准时,电调就可以省下来了。

以上就是无刷转动的基本原理,所谓的电调,就是把你的这些动作由他来完成了。试想一下,上面的活你能干的了吗?估计没人能干的了,所以还是买个电调吧

网友:
LS的很准确

楼主:
无刷电机有什么办法可以像有刷电机那样加一个开关控制,一开就是最高转速。
    用电调可以吗?做一个开关一开无刷电机就是最高转速,不用调速。
请教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有什么办法可以像有刷电机那样加一个开关控制,一开就是最高转速。
    用电调可以吗?做一个开关一开无刷电机就是最高转速,不用调速。
请教请教。

将电调的输入控制固定为最大转速时的状态即可。

网友:
无刷的两条线也会转

网友:
9楼说得简单明了

楼主:
那一定要电调了?可以自己做一个电路吗?

网友:
自己做?散买零件的钱和买一个成品电调差不多了。

网友A:
找一个交流变压器,220V降12V的那种,输出交流12V接无刷电机其中两条线,再找一个4UF的电容器,接再电源线其中一跟和电机剩下的那根线之间就可以了,转速稳定在3000转/分,这是电风扇的搞法。

楼主:
楼上但我用的电11。1V锂电啊!

网友:
9楼解释十分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交流变压器,220V降12V的那种,输出交流12V接无刷电机其中两条线,再找一个4UF的电容器,接再电源线其中一跟和电机剩下的那根线之间就可以了,转速稳定在3000转/分,这是电风扇的搞法。

这个办法如果好用,那可是个应急使用的好办法呀!明天我试试看。

网友:
可以向上帝祈祷

网友:
用有感无刷应该可以实现。
就像电脑里用的那些散热风扇,内置一个霍尔器件,自动换相,通上电就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