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01遥控器软硬件升级事宜,综合用户意见,现统一回复如下:

楼主(2009-05-27):
2801遥控器软硬件升级事宜,综合用户意见,现统一回复如下:
一.
升级项目:

1.由10MW升级为100MW;
2. 升级程序为最新的PRO版程序(增加以下功能:固定ID和随机ID任意设置功能,支持MODE3/MODE4功能,新增教练功能,失控保护设置自动读取功能);
3.升级为中文版本。
二.关于遥控器功率的说明:10mW:为2.4GHZ全球统一的规范标准,控制范围可达500m左右,辐射和干扰均较小,技术要求相对较高;
100mW:只适用于个别国家和地区,控制范围可达1km左右,但干扰和辐射较强。
故遥控器的使用不一定片面追求大功率,客户应根据所使用的环境和要求选择是否进行功率提升。

三.鉴于多次往返升级,会使客户的运送成本与工厂的生产成本增加,我们建议一次升级到位为佳。中文版正在测试,准确信息以稍后正式公布为准。

我们非常重视用户的意见,并对善意的建议表示由衷感谢!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提供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华科尔!

(如有需要,欢迎垂询:客户服务专线:020-34915237或QQ:941787525)

网友:
费用问题还是没说啊

网友A:
10mW只适用于室内飞行。这个就不必硬撑了。
况且2.4g遥控从来没有什么“全球标准”

网友:
恶人来了!

引用 楼主:
2801遥控器软硬件升级事宜,综合用户意见,现统一回复如下:
一.
升级项目:
1.由10MW升级为100MW;
2. 升级程序为最新的PRO版程序(增加以下功能:固定ID和随机ID任意设置功能,支持MODE3/MODE4功能,新增教练功 ...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既然能站出来回复用户的问题,就说明人家把大家的问题当回事.
任何事情都有个解决的过程.
需要升级找厂家联系不就行了,何必挑在风口浪尖.

再者,背后做的努力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挑到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就会吹 ...

//-------20090527 AM1030--华科尔厂家 再次向我强调以下政策-------------------------------------------
一,对程序本身升级是免费的  (邮费用户自理)

二,由于功率的提升,导致硬件费用和升级中文版是需要收取一定费用的

对此本恶人的回应如下:

从五月初到现在,我没有感觉到政策的任何变化,作为一个用户我的目的和态度很简单:
1. 如果是修正软硬件BUG,厂家应该完全免费,包括免邮费
2. 如果是升级硬件功能或增加软件功能(和设计缺陷无关的升级),可以适当收费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属于第一种居多(软件BUG)(是否升级100mW我倒不关心),如果找厂家联系能解决问题,那我何必在这浪费时间?

关于10mW 版本的Wk2801软件BUG的描述:
1. 多台2801一起玩时,是否会出现经常对码不成功,甚至好像在响应另外一个控的情况? (跳跳虎观测的出现概率,约10%)
2. 2801互拷模型参数时,飞机电机会自动开始运行,摇杆控制无效,只有关闭COPY功能时电机才停止运行。(跳跳虎观测的出现概率,绝对100%
3. 其他的小毛病本人觉得可以容忍,因为和安全没有太大关系或我一般不用该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W只适用于室内飞行。这个就不必硬撑了。
况且2.4g遥控从来没有什么“全球标准”

相信老金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W只适用于室内飞行。这个就不必硬撑了。
况且2.4g遥控从来没有什么“全球标准”

10mW在开阔地带没干扰的良好环境到500米是有可能的,但这个基本不现实,一般环境下安全距离也就是200米左右。

网友:
中文版的什么时候出啊?能有一个准确时间吗?

网友:
支持 华科尔  为广大模友提供了又一个选择对象  希望不要让广大支持者失望。

网友(2009-08-12):
我的是英文版,要怎么改中文的呢?????

网友:
官网卖1600    比dx7都贵了     不知道WK-2801 PRO    最便宜现在多少钱能拿到啊

网友:
官网比经销商卖的便宜  还要经销商干嘛

网友:
模型遥控器从来也没有标准可言。。。

网友(2009-10-20):
无线网卡貌似都是100mw的吧?无线AP应该更高!

中档的无线网卡只在百元之内,为啥升级一下就需要120元?

网友:
还没出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