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刀了,但结果令人吃惊!!

楼主(2009-05-27):
扎刀了,刀尖无恙,却从这个地方断了,奇怪????

网友A:
观音妹妹,老车工遇到了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音妹妹,老车工遇到了新问题

真是第一次遇到 纳闷中 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B:
劣质白钢

网友C:
楼主磨刀时蘸水了么?看样子,磨刀时很用力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劣质白钢

我也这么想过,但刀刃部分最薄弱,也应该是刀尖先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磨刀时蘸水了么?看样子,磨刀时很用力阿

蘸水啦,不蘸水会很烫的,手也怕烫呀

网友D:
 LZ你在车时是否是自动进给,那车削量一定大,手动的安全.我在学校也吃过这苦,车时自动进给,只是听见啪的一声,断了,好运没有变超人.

网友D:
副后刀面(指与工件已加工表面相对的面)比主后刀面(制与工件上过渡表面相对的面)短点,大约我记得在学校老师教时主后刀面约4.5~5MM左右.

网友E:
断裂的部分就是车刀的伸出部分吧,这就不奇怪了。

网友:
刀磨得不错!
因刀磨成圆弧过渡刚性较好,扛杆支点——刀架锣丝处成了最弱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裂的部分就是车刀的伸出部分吧,这就不奇怪了。

断裂部分不是切刀的伸出部分,是在两个固定螺丝之间断的,这就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在车时是否是自动进给,那车削量一定大,手动的安全.我在学校也吃过这苦,车时自动进给,只是听见啪的一声,断了,好运没有变超人.

CJ9518不带纵向自动进给 就算切削量大了,按常规来说也应该是刀头先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后刀面(指与工件已加工表面相对的面)比主后刀面(制与工件上过渡表面相对的面)短点,大约我记得在学校老师教时主后刀面约4.5~5M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CJ9518不带纵向自动进给 就算切削量大了,按常规来说也应该是刀头先断

那你当时的速度呢?切断速度很慢的?好像是60转还是80转我忘了!

网友:
小学数学题!请看题

网友:
我这还有一本书叫:
"刀具材料与刀具角度"   我们学校老师可能自己搜索到的加自己的经验编的

楼主:
回16楼:切削速度估计在100——150之间,就算切削速度过快(其实并不快)按常规来说也应该是刀头先断,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在固定刀的两条螺丝之间断裂

网友:
螺丝之间断裂

网友D:
车床车削时考虑三个因素先,1:车削量   2:进给量   3:车削速度  ,因此要求:"工件---机床---刀具''工艺系统有足够的刚性,机床能输出足够的功率.不知道有没有忘记位置不知道有没有搞错 三味毒药,请按时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16楼:切削速度估计在100——150之间,就算切削速度过快(其实并不快)按常规来说也应该是刀头先断,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在固定刀的两条螺丝之间断裂

 我有一年多没有干机械了,我记得大车床的刀具要从导轨到车刀尖是21CM左右,2个丝范围内!小的我不知道!要是低了和高了工件中间都有一个点的,低了很容易挂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床车削时考虑三个因素先,1:车削量   2:进给量   3:车削速度  ,因此要求:"工件---机床---刀具''工艺系统有足够的刚性,机床能输出足够的功率.不知道有没有忘记位置不知道有没有搞错 三味毒药,请按时使用!

切削三要素 即三味毒药 我已服毒近20年,产生抗体了

网友:
 我拿这当Q聊了:loveliness:
我这还有一大把机械加工的书,不过只有钳工的书有多余的,要就打包给你!

网友:
这样断开不足为奇呀!
我分析断开的理由,发生扎刀冲击刀在横向,而你磨小的部分插在工件中有一定的强度,不会断.

网友:
刀尖是否低于工件中心了。

网友F:
估计两个螺丝之间的底面  不平,是螺丝把刀压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两个螺丝之间的底面  不平,是螺丝把刀压断了

 。
另一个原因就是白钢条有内伤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两个螺丝之间的底面  不平,是螺丝把刀压断了

高 我也是这样琢磨的,可能是由于粗心,刀下有碎铁屑没有清理干净就装在刀台上了,扎刀时由于受到冲击就从那个地方断了 ,白钢可是宁折不弯呀。 真不知道还会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楼上的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刀有沙眼?

网友:
那么多锈迹,肯定是劣质白钢啦

网友:
应该和刀体本身的内应力有关,刀本身没有多少内应力,这个内应力是两个罗丝引起的
除了
两个螺丝之间的底面  不平,是螺丝把刀压断了
可能还有
两个罗丝上的力度有差异导致两个罗丝间内应力比较大,在外力冲击下,出现问题
还可能
白钢刀自己其实不是非常平整,在大的压力下,内应力出问题

^_^,完全猜测

网友:
没留神,掉在地上摔伤了

网友:
螺丝把刀压断了

网友:
应该就是切断刀的材质问题!没见过这样断刀的!

网友:
据说说错了不负法律责任。咱外行也说几句:可能刀内部有瑕疵。夹刀的时候,后边螺丝压到了底。前边螺丝为调刀高没有压到底。这样就形成一个以后边螺丝为支点的杠杆。吃刀量过大相当于给力臂施加过载的压力。于是中间瑕疵部分断裂。平时用杠杆橇东西的时候往往就是中间断裂。

网友:
车刀此处原来就有裂纹。

网友:
老军医坐诊,得出是内伤

网友:
这根白钢先就有裂纹或者杂质

网友:
越分析越清晰 高手讨论 矮手得益 除了不赞同摔断的结论以外 其他都赞同

网友:
奇怪了  一般都是从刀的末端端掉的。

网友:
前面有关压断的分析非常正确,一般 小截面 的白钢条没注意平整装夹压断的现象百分百,我用4X4的白钢条也时不时象观音那样断一下的。

网友G:
各位高手已将原因分析出来了,现在到楼主做总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削三要素 即三味毒药 我已服毒近20年,产生抗体了

挺简单  如果不是螺丝压断的 25楼说的就是正确的 刀尖扎进工件以后刀尖的接触面积已经很大了 所以也不是薄弱点了 我干活时 有时也碰到这种情况。尤其是较细的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位高手已将原因分析出来了,现在到楼主做总结了.

非常感谢大家帮忙分析原因,特别感谢云浮老大的经验总结。
从28楼以后大多数朋友分析刀条有瑕疵,我才仔细观察,结果与39楼分析的丝毫不差。果然有裂纹。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啊~以后装刀要小心了

网友H:
不论受力情况如何,都只会从最薄弱处断裂,刀料不可能是理论上的均质,肯定有最薄弱处,我曾经为了把整根的白钢条分成2节,没有切割片,用砂轮在中间磨出一圈很深的凹痕,没有台钳,一头垫上东西放地上用大锤砸,用破布盖上(怕断裂后飞出伤人)几锤之后居然不是从磨痕处断裂,就磨出了这样的刀,还不止一把 ,后来到单位车间夹在台钳上才能从中间敲断。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论受力情况如何,都只会从最薄弱处断裂,刀料不可能是理论上的均质,肯定有最薄弱处,我曾经为了把整根的白钢条分成2节,没有切割片,用砂轮在中间磨出一圈很深的凹痕,没有台钳,一头垫上东西放地上用大锤砸,用破 ...

如果是在加工厂里,用线切割最好,不会伤刀。
直觉上用力砸过后,会不会有其它损伤造成隐患?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16楼:切削速度估计在100——150之间,就算切削速度过快(其实并不快)按常规来说也应该是刀头先断,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在固定刀的两条螺丝之间断裂
钻牛角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钻牛角尖了

是钻牛角尖了 没想到刀条会有裂纹

网友:
呵呵,将刀的断裂截面图看看,大概就知道是否这白钢刀的问题了!(有裂纹或热处理过度)
这支白钢刀如果摔在地上也一定是从这里断裂!
我还是说句我曾经说过的话,挑选高速钢的刀具,特别是二手的刀具,摔一摔,听一听,就知道个大概了!不过一切还是靠经验辨别!

网友(2009-08-24):
好几个偶然凑在一起

网友:
有内伤,应力集中

网友:
脆性大 淬火后

网友:
破白钢,重新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