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450 Pro 的安装位放得下 10DS那种大接收机吗?

楼主(2009-05-27):
请问 450 Pro 的安装位放得下 649S  10DS 那种大接收机吗?

网友:
目前10DS用在450V2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机身内部非常小,电机飞一会儿就会烫手了,电调还没有测过。
幸亏我用的AR6100,简直就是为Pro量身定做的接收

今天快递到了,可能是AR6100

网友:
可是我的SJM180就没有接收了!

网友A:
Pro机身内部非常小,电机飞一会儿就会烫手了,电调还没有测过。
幸亏我用的AR6100,简直就是为Pro量身定做的接收

网友:
剪段空调管的泡沫套包上,用魔术带绑在机腹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我的10DS不能用啦?

可以用的,只要豎著放就行了

网友B:
难道我的10DS不能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ds不能立着放在侧板内,可以放在侧板外边,内部尺寸很狭小,如果插上舵机的话舵机接头已经顶到电机了,450pro的电机工作时温度还相当高,大概8-90°,比较烫,放在外面比较好

那 77S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10ds不能立着放在侧板内,可以放在侧板外边,内部尺寸很狭小,如果插上舵机的话舵机接头已经顶到电机了,450pro的电机工作时温度还相当高,大概8-90°,比较烫,放在外面比较好

网友:
立着放会是什么效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77S 横放可以吗?

77s愛乍放就乍放

只要不立著放就行了

网友:
我的AR7000都放不下~

楼主:
77S 横放可以吗?

网友:
FUTABA 617都需要树着放。太窄了。。

网友:
应该可以,要竖着放